大家都来给我的数控看看病,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1-09):
还是我的数控机床精度问题,真是遇到搞不懂的问题了
大家来看看怎么回事,帮我想想
三年前我们公司买了牡丹江数控车床,ck6150,系统是大森系统
最近出现的问题是精车加工时,外圆尺寸能够控制准,在0.01mm以内,
但是内孔尺寸无规律变化,具体表现是
加工产品时头几件精度还可以,变化在0.02mm
但是随着加工内孔尺寸会突然变大,
加工铸铁产品是内孔尺寸变化在0.05~0.06mm,
加工钢件产品时,内孔尺寸同样会突然变化,而且变化更大,一般都会+0.2mm
内孔尺寸变大之后,不修改任何数据,再干下一件,内孔尺寸会回到原来的尺寸
但是不一定哪一件尺寸又突然变大,变大0.2mm左右
根据前几天大家给出的检测方法,我也进行了检测
有位大侠让我这样检测:
“把内孔刀装得伸长点,编一个简单程序。把百分表放在导轨上,让内孔刀的刀头在每次程序结束的时候都相碰(记下刻度)程序可以很简单中途xz都移动。其中必须要有换刀动作,最后看看百分表的度数是否一致。
  最好多试几次,可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准。”
我按这个方式进行测试,编程序跑了大约100多次,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误差在0.01mm
而且中间也执行了换刀
真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如果是丝杠、楔铁、或者轴承等的间隙造成的
数也不会这么准
如果刀架锁不紧,
也不会这样
按照平时干活10个活左右就要开始出现大的误差了
100多次了还这么准
怎么解释呢

网友:
会不会主轴轴承问题

网友A:
某个部位预紧不到位,吃刀量大或者受力不一样引起的呢

网友B:
这种不稳定型的尺寸超差,有可能是皮带(同不带连接)或联轴器(直连结构)有问题,你车端面么?吃刀转速多少?   你精车留多大?粗车精车有没分两把刀
我这也有个车床这问题了,解决了通知下    ?还有你车床买回来多久了?润滑怎么样?x轴轴承换过没?刀架清理过没?

我这曾有一台数控车 z向吃刀大就出现z向跑原点,倒是变了以后能稳定几个,不过有时自己好好又跑回来了,如果你有权利拆车床,就拆吧     我这的经济数控车除了滚珠丝杠副没拆过,主轴没自己拆过其他经常拆  如果是精密数控车 就没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稳定型的尺寸超差,有可能是皮带(同不带连接)或联轴器(直连结构)有问题,你车端面么?吃刀转速多 ...

碰到专家了
我这个是联轴器的,以前拆过。小丝杠轴承换过了,丝杠没问题。刀架才换了四个月。我今天拆开里面很好,应该也没问题。你这么说我怀疑是主轴的问题了。不过主轴我也没拆过,你说和主轴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部位预紧不到位,吃刀量大或者受力不一样引起的呢

我感觉和吃刀关系不大
铸铁件本身比较软
单边1mm的加工余量
分两刀车,我感觉不存在受力不一样的情况
你感觉是哪里预紧不到位呢

网友C:
刀有没有查过

网友(点评):
由此也可以看出,重视刀具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有没有查过

刀没有问题,换别的刀也一样

网友:
把切削液马达泵 给换了

网友(点评):
跟切削液有关?

网友:
你不换刀,光精车孔也会变化吗?

网友:
你的外圆精度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挖孔刀的中心高不对。

网友:
综合因素很多,得根据你现场情况作具体判断。你先检查一下看联轴器锁紧母有没有松动

网友:
这个,你换个刀试试?

网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挺多的。是不是机床的调整刹铁松了或磨损了?用力拉刀架试试,看Z轴是否松动?好一点的厂家,丝杠副都预载的,你拆过之后,圆螺母有没收到位?丝杠上有油吗?

网友:
应该是吃力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不稳定,刀杆不稳定,发生退让。看看加工完的内孔与外径同心度,端面的垂直度咋样,是不是跟你的内控尺寸误差很相似,如果相似,就是主轴问题,可能是卡盘、主轴轴承、还可能没夹紧。如果空跑没问题的话,大体问题就应该是以上的几种。要相信数控里面的光栅尺,一般情况下很准,不准的时候数值相差特别大。还有就是使用寿命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只有你自己玩了

网友:
你把刀台里面的发讯盘换个试试 《不过这种问题很少发生》

网友:
检查一下光栅尺和读数头是否松动

网友:
根据你所说加工钢件变化大,切削参数的问题,产生积屑瘤了。

网友:
我那个后置刀架的也有这现象  刀架撞过,估计有影响,换光栅尺的时候拆过皮带 估计也有影响。。。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受力点不行,说到底就是导轨磨损了,这时解决方面就是钩铁跟导面配磨一下就行了,如果问题不是太严重的话就把钩铁紧一下就行了。实在不行就要磨导轨了或者铲配一下也行

网友:
你是用镗刀还是钻头啊,说不定镗刀钢度差

网友:
用表打一下主轴、导轨和刀架看看,前段时间我们遇见类似情况,我们是刀架反锁不紧造成。

网友B:
你的车床修好没?我前两天发的  机床版块里的   数控车又出问题了    已经修好了
经过检查  X轴丝杠里镁宵子满了    但是打间隙是好的   天清理以后 今天尺寸一点没跑
你做铸铁会不会也是这种现象     间隙好不一定车床没问题   ,我的车床,空走打表也误差很小,但是加工时你就不能打表了  丝杠受力,铁末子堵了  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床修好没?我前两天发的  机床版块里的   数控车又出问题了    已经修好了
经过检查  X轴丝杠里镁宵 ...

还没好
我里面前几天刚拆过,挺好
不是铁销的事

网友:
把百分表 打在刀架上。使劲扳刀架,看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专家了
我这个是联轴器的,以前拆过。小丝杠轴承换过了,丝杠没问题。刀架才换了四个月。我今天拆开 ...

不敢当      手机登陆经常看不到别人的回复     既然是联轴器安装的你再这样试下     联轴器你应该已经检查过了
1关机   用扳手拧丝杠看松紧如何  用手应该能拧动,费力也应该能拧动    如果手拧不上   要是那种丝杠头部有四方的可能要用扳手了  但是扳手拧就不应该太费力
看有问题么
2开机
重复定位精度你试了没问题 下来这样试下
 用扳手使劲拧X丝杠 慢点啊  ,直到报警  如果机床不会报警  联轴器问题大

3打重复定位    你按这样打重复定位    编好程序
T0101
G0  X16
G0 X300
G1 X330 F100
G04  X4
G0 X16
M99
.就这样循环走看重复定位 你不按暂停这程序会不停的走
需要停止时按循环暂停 再按复位 否则会跑原点 对后面就不准了

然后用扳手使劲拧X丝杠   但是绝对不能让 X轴报警
下来再走程序  看重复定位
4 X坐标再换个地方使劲拧丝杠继续重复   上面的动作  ,如果中间有用力过大导致驱动器报警就要重来

我这样做就是模拟车床切削阻力 ,总之都是试验联轴器,拧丝杠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让别人来车床跟前     要是谁手痒按了X移动,后果自负啊

网友:
楼主描述的现象与积屑瘤造成的结果很像。
尽可能描述更明白一些:铸铁件内孔,也会有突然增大0.2mm的情况吗?

网友D:
如果你描述是准确的(车外圆没问题),那说明系统、程序没问题,控制硬件没问题(重点光栅尺),xz传动链间隙没问题。假如主轴或刀架有问题,那么车出孔的变化是随机的,应该是随时变大变小,没有规律性。只有一种最大可能,上面有人说了,加工材质和车削角度导致的积屑瘤。

网友:
觉得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描述是准确的(车外圆没问题),那说明系统、程序没问题,控制硬件没问题(重点光栅尺),xz传动链间 ...

他应该用的数控刀吧,就是积屑瘤,他应该能看出来吧

网友E:
俺不从技术上来分析,楼上很多高手从各方面做了分析。
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的试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机,物,法,环是产品在加工中产生变异的最主要的一些来源。我们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把所有有可能产生变异的因素列出来,然后一项一项分析排除。可以通过一些试验来验证,在保证其他所有因素不变的情况,只变化其中一个因素,然后连续生产N件(N根据产品结构等确定)来分析,看变化的规律或从中找出变化的蛛丝马迹。
这方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也许你不以为然。
但是我们在实际解决问题中,用这样一些基本的,严谨的,方法,解决过很多问题。也与日本的西铁城,德国的博世的专业人员一起解决过问题,他们过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是用的一些这样的基本的方法。记得07年的时候,公司花了100W买了几台西铁城的数控车床,买回来后加工精度达不到0.002,要求西铁城安排人过来解决,也是通过实验和数据分析找出问题的。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解决的问题可以举例给你:某产品连续加工十多件出现一件超差,不用调机,下一件OK,又连续加工十几件,又是一样,后来竟然发现是导轨磨损后,喷润滑油的影响(机床参数里设置多少分钟喷一次,)每次喷了润滑油的时候,尺寸就变化。

网友:
当你用自己的经验解决不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试试系统的,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决。楼上的很多观点我都觉得有道理,但是感觉是这里打一枪那里打一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不从技术上来分析,楼上很多高手从各方面做了分析。
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的试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 ...

西铁成  精度就是高  2微米   经济车2丝都困难    不过润滑确实会有影响  我们这有几台稍微不加油表面质量就下降了

网友:
爱德利建议你摘到厂家的工程师来专业的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