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都没做出来 老板叫我搞定 求高手

楼主(2014-01-09):
这是一个气缸  加工中心上面打刀时用的。样品就是这样的,要我根据图纸做出来 要求东西装配出来后所有外圆同心度在0.01以内。样品就是由于有跳动报废。谁能帮我想想工艺啊?就一台数控车,12刀位的。那个活塞与压盖都是用密封圈密封的,就是防止漏气。活塞要在缸体里面做前后运动,所以如果不同心的话要么漏气 要么气体进去推不动

网友A:
看照片是个倍力缸吧!

不该像楼主说的那么难吧!感觉像标题党。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是台湾人,自己没搞定就收台湾没搞定,幸亏不是大陆人哈,哈哈

网友(点评):
a383114847 是不是台 巴子呀? zdkj 在问哦!

网友B:
样品就是由于有跳动报废--为什么?难道不就是一个气缸吗?精度要求不要那么高啊。

网友:
气液转换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是个倍力缸吧!

不该像楼主说的那么难吧!感觉像标题党。

具体什么东东我也搞不懂 反正是气缸 但是做出来精度要求高既然你说不难那就帮帮忙 帮我想想怎么做出来啊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体装配后跳动要求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品就是由于有跳动报废--为什么?难道不就是一个气缸吗?精度要求不要那么高啊。

好像就是跳动不较大 换刀时一进气就爆了 然后就废了

网友(点评):
山寨的能力不足呀! ^_^

网友(点评):
换刀是什么?是活塞杆动作?一进气就爆了--什么爆了废了?

网友:
这种导套,活塞一般都要磨的,你那个缸体是怎样出来,如果没磨过……,这种气缸没做过。油缸就做多了,一般缸体都需研磨。照图纸那尺寸车很容易达到,具体问题我看你们都想在一台数车上完成。

网友A:
网搜 倍力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搜 倍力缸

应该就是大侠说的这玩意

网友:
形位公差一般采用一次定位加工,由机床精度保证,只是活塞出于耐磨性考虑,一般有热表处理,从你图面来看似乎是镀硬铬。这种情况考虑留余量,镀后增加磨工工序,消除热变形。最后由磨床保证其精度

网友:
缸体与活塞最重要的就是圆度的精度

网友:
精度说高了

网友:
活塞环的与气缸之间的间隙是需要磨出来的 光车是不可能的

网友:
/ m) d* f  H/ ~( r, a好东西很不错

网友:
一丝很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