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称度,请教

楼主(2014-01-09):
刚才看了对称度的帖子,还是有些不明白,例如轴与口子,以轴为基准,对称度为0.008mm.那么对称度是:口子尺寸的一半加上轴尺寸的一半的这个尺寸可以为正负0.004mm?

网友: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对称度是形位公差中的定位公差。楼主举的例子是面对线的形位公差,这个0.008的公差值是指两个被测面离基准距离差的绝对值小于0.008 。综上所述这个0.008的尺寸跟开口的尺寸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开口的尺寸大小由尺寸公差来决定。

网友:
LZ说天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