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线径与外径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1-09):
今天碰到线径为1,卷绕外径3.5的弹簧,被告知这个线径太大,做不了,见过线径0.6卷绕外径2.5的,节距这里要求紧贴,为线径大小。
 所以就想问问,一般的冷卷弹簧,线径与外径有倍数关系吗,还是与材料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我是门外汉,不懂,但是还想说说自己的理解。

如果线径和外径有关系,那么最小外径应该大于等于线径,为啥说等于呢,我觉得一根直线也是弹簧么;最大外径呢,应该是不让线自身重量抵消掉弹簧弹力吧,

网友:
灵不灵照书行。
做不了,原因很多;

网友A(2014-04-24):
弹簧有一个参数,convolute 也就是index-c,平时叫他弹簧指数。这个参数是指中径(外径-料径)与料径的商。一般在6~10之间比较好做。C太小,弹簧容易在卷制过程里碎掉,划伤,卡刀。

1mm卷3.5,c为2.5,基本没有机器卷的动,线棍会打滑。

0.6mm 2.5,c为3多一点,勉勉强强,但是表面也不一定会很理想。

网友:
材料的弯曲变形太狠了,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有一个参数,convolute 也就是index-c,平时叫他弹簧指数。这个参数是指中径(外径-料径)与料径的商。 ...

我们卷这弹簧是用来计数用的,“0.6mm 2.5,c为3多一点,勉勉强强,但是表面也不一定会很理想”
用的弹簧线是渡铬的,表面效果还行,就是电阻较大,导电效果不好,现在已经把计数调整结构更改,
方便调整及更换,用薄的有弹力铁片或是细的铁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卷这弹簧是用来计数用的,“0.6mm 2.5,c为3多一点,勉勉强强,但是表面也不一定会很理想”
用的弹簧 ...

你要是需要,我就给你做呗。也不是完全做不出来,就是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需要,我就给你做呗。也不是完全做不出来,就是难而已。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以后有其他弹簧问题的希望可以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以后有其他弹簧问题的希望可以合作

没事,另外,我昨天问了厂里的老师傅。要是你需要那个线径1.0的那种弹簧,我们也可以搞出来。

老师傅就是老师傅,他说搞得出来肯定能做出来。

网友:
      D/d>6即可。
      D--弹簧中径。
      d--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