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矫正是怎么完成的?

楼主(2014-01-10):
这几天看书,看了钢结构安装的一些基础内容。
关于安装用螺栓临时固定后要“矫正结构”。这个怎么完成的?螺栓固定了不就基本不动了吗?
难道歪了就硬扯扯正? 求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帮我解解惑。

网友A:
不是内行,算做抛砖引玉吧。
钢构厂房的立柱安装螺栓4-8只,浇混凝土时螺栓头露出较长,立柱就位后可调整,以达到行吊轨道的安装要求。调整完成后拧紧螺母,封灌混凝土。由于螺栓头露出较长,调整时可能硬扯扯正,或者加热扯正。

网友B:
看场合吧,工程和设备安装有用火烤的;常态下,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顶压啥的,就当是过定位吧,毕竟钢材还是有点弹性的,但范围很小,否则内应力大了也吃不消。
钢结构这玩意,特别是大家伙,基本不可能用多少丝来衡量其误差,设计出来的尺寸,有些在现场安装时就会有问题,都需要在后期施工时就地解决了。另外,钢材热胀冷缩的变形量,也是必须考虑进去的。
至于歪了就硬扯,那是胡扯,超过规定范围了,就不能瞎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内行,算做抛砖引玉吧。
钢构厂房的立柱安装螺栓4-8只,浇混凝土时螺栓头露出较长,立柱就位后可调整, ...

谢谢大侠,就是结构在完全限制之前还属于可以产生位移的状态。处理到位再全部限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场合吧,工程和设备安装有用火烤的;常态下,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顶压啥的,就当是过定位吧,毕竟钢材还是 ...

多谢大侠指点。昨天一直考虑要是螺栓孔错位了该怎么办...现在终于有答案了。

网友:
按照我的短浅见识,应该有机械(力)矫正和加热矫正两种

网友:
高温校正  不过较麻烦

网友:
大侠,矫正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大侠先去看本书,了解下矫正原理,很多问题不要问别人自己就知道了,哈哈。崔甫《矫直原理和矫直机械》。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推荐,直接一找,新浪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