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带锯条经常拉齿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4-01-10):
单位有台双头锯床,是专用的非标设备。它需要将工件的两端去掉,并保证产品的两个轴头是均匀的。现在的情况是右端的锯条坏的频率明显要小很多,只是在锯切700左右各产品后才断掉,可是左侧的在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进给速度,甚至进给速度要低的情况下,仍然大量的出现拉齿现象,如果不能及时停止锯条也会断。观察后发现两端转速不同,调整后依然发现有拉齿的情况出现。另外换另外一种产品则相对要好的多一些。另,锯床也是一台就锯床了,已经用了8年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没见到实际情况不好下结论。直觉上可能是你易坏那根锯条的进刀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实际情况不好下结论。直觉上可能是你易坏那根锯条的进刀角度不对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锯条进刀方向不对指的是切削的时候前后角的角度不对还是刃倾角角度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锯条进刀方向不对指的是切削的时候前后角的角度不对还是刃倾角角度不对?

我也是猜的,我想您既然调了很多次了,而且两根锯条应该是速度和角度的一致的(应该两根是平行切的吧?)。既然有一根正常,那么就不存在速度匹配和材料问题。可能是由于加工或其它原因,导致易坏的那根锯条的安装位置与正常那根有偏差,从而导致削进刀时受力异常,出现打齿。至于具体情况,您可测量对比下两根锯条的安装位置,看看是否有偏差。以上也是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猜的,我想您既然调了很多次了,而且两根锯条应该是速度和角度的一致的(应该两根是平行切的吧?) ...

多谢,现在速度调的很慢了。但是才干了两百来个活,在锯床刚刚启动,锯条还没有接触工件的时候锯条断了,我分析可能是您说的角度的问题,或者是锯条太紧。但是对于您说的局调角度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速度调的很慢了。但是才干了两百来个活,在锯床刚刚启动,锯条还没有接触工件的时候锯条断了, ...

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下结论。只能建议先确定锯条装夹的位置是否正确,然后将凡是能引起锯条扭曲运转的因素都排查下,比如导向件是否已磨损,影响了精度、运动件的平行度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慢慢找。你这床子用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以前是正常的,有可能是哪个零件磨损了,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下结论。只能建议先确定锯条装夹的位置是否正确,然后将凡是能引起锯条扭曲运转的因 ...

多谢,那我还是一点一点的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