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刀片蹦刃的几点处理意见

楼主(2014-01-10):
一、检查转速进给的配合
    按照线速度100m/min,每转进给0.1mm
    有客户按照传统麻花钻的技术参数转速偏低,每转进给偏大,造成此种现象。
二、确保工件夹持固定、不发震
    工件如果是形势复杂的锻打或铸件,使用夹具夹持毛坯面,或者工件的固定面是毛坯面。这样加工时,工件发震,就容易引起蹦刃现象,大大地减小了道具的使用寿命。
三、检查机床功率大小及刚性
    U钻的转速进给比普通麻花钻要快很多,它对机床的功率和刚性要求也高得多。立式加工中心BT40皮带传动的,主轴功率在7.5kw的,一般也就只能打30以内的快速钻,这时机床已经满负荷受力了。机床刚性也很重要。普通的立钻比较容易引起蹦刃,小台钻功率不够,摇臂钻刚性差,间隙大,不能使用U钻。
四、检查主轴和刀柄的跳动
    刀柄安装后,如跳动过大,极易引起蹦刃。测试棒悬伸200mm下检测,跳动不能超过0.05mm

网友:
浅孔钻的转速进给是根据刀片大小,加工材质,孔径比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2014-02-28):
顶!顶!希望大侠多出点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