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内部有淡黄色的一层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2014-01-10):
昨天去验收液压站,其实那家外协根本没做好,很多东西还没有装,哎效率啊。。。很感谢前天、昨天的几位大侠给的指导,今天又来打扰一下各位了,油箱内部有淡黄色的一层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对油箱本身有什么影响,还需要哪些处理呢?

网友:
我们做柴油油箱如果板材上有很多油焊接完了烤干了也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黄色

网友:
看不太清楚,有可能外协涂的防锈油。一般长时间保留,都要涂一层油防锈。不过看你那情况不太像。敲掉焊渣,清扫干净邮箱内部,最后用吸尘器洗掉里面的垃圾

网友:
里面一定要涂一层防锈漆

网友:
烧电焊时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