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又出问题了 着急 心烦

楼主(2014-01-10):
宝鸡机床s40pxixi系列
广数980td系统

故障现象     每天上班第一个产品内孔大50丝     包括外圆,相当于跑原点了       接着第二第三往后尺寸慢慢往回跑     知道做个40个左右尺寸又跑回了50丝,以后尺寸就稳了,很少再跑

网友A:
热机了吗?

网友B:
买国产机床的弊端,叫厂家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机了吗?

其他车床都没关系啊   主轴空转5分钟

网友(点评):
你这种光主轴空转可能没用了,建议编个程序,要带换刀和X,Z轴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国产机床的弊端,叫厂家维修

兄弟,有钱都想买好的,公司效益不好,没钱啊

网友B:
开机先热机半小时 看看 效果怎么样。
线轨的还是  硬轨的

网友:
国产机床电器方面一般没问题,多半是行走机构上的缺陷。还是要请内行人去看下才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先热机半小时 看看 效果怎么样。
线轨的还是  硬轨的

不懂线轨  硬轨   是跟普车导轨一样    山型  加平型   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线轨  硬轨   是跟普车导轨一样    山型  加平型   那种

看看丝杠用的国产还台湾的

网友:
丝杆憋住了没???

网友:
收紧相条,紧联轴器,打丝杠间隙,打X轴重复定位精度,在打换刀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丝杠用的国产还台湾的

0512  57787277丝杠上没铭牌   就个电话    苏州的

网友:
一个是机床开机预热,一个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间隙和松动

网友:
看看丝杠尾端的预拉紧螺母有没有松。

楼主:
标题

问题解决了     昨天拆了机床X拖板,里面镁合金宵子堵满了 ,X轴都不能走完全程,机床润滑良好,每天早上尺寸不稳可能是镁销堵的原因,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阻力变小,尺寸也就稳了

拆之前打间隙   重复定位  空运行  刀架定位精度 都打过表 正常 感觉清理丝杠比拆刀架简单  就先清理丝杠了  完了就就好了    另外只要车床能走,一般轴承没问题的    厂里两台换轴承的都是因为轴承不会转才换的,无论什么情况  轴承 和电机都是最后考虑 的对象    总之什么简单先考虑什么问题   先拆什么

网友:
好复杂呀

网友(2014-02-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昨天拆了机床X拖板,里面镁合金宵子堵满了 ,X轴都不能走完全程,机床润滑良好,每天早上尺 ...

刮板要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