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同时钻10个孔?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侠好:
我有一个产品,要在直径88的圆周上,均匀钻10个孔,而且不钻透(盲孔),孔的深度还有要求(参见图片)。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同时加工这10个孔?多孔钻钻床能行不?目前我们是使用钻模,1孔1孔钻的,想提高效率,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
看没有没有设计专机的,顶顶

网友A:
这么小的工件,多孔钻能摆的开么?

网友:
我厂里搞专机!

网友:
量大不大啊,大的话就搞个自动钻孔的专机,很简单呢,机械性的自动转位麻烦点,成本低,简单的就弄个步进电机+PLC。

网友B:
可以把10个孔分成2组,或5组钻
分2组,2次钻完,分5组,5次钻完

网友(点评):
分两组应该可以

网友:
现在不少企业都生产多孔钻床,你可与他们联系一下,问题应该不难解决。钻床的价格会比你做专用设备便宜,周期更短。

网友(点评):
但是88的直径做多孔砖有问题!

网友:
如果量很大的时候,才划得来做个钻用钻机

网友C:
看你做什么用的,个人认为不一定采用钻孔工艺。冲孔应该也可以

网友(点评):
咋么冲啊

网友(点评):
砖家,盲孔真不能冲么?

网友(点评):
这个冲孔,最好是热冲吧?冷冲得需多大的力啊。

网友(点评):
呵呵。。。也就说说而已,他这前道工序还不知毛坯是什么呢?要是锻件,上面的有预留的毛坯孔,冲孔就简单点,要是单件,由棒料搞出来的,就没必要去冲孔了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
这种机床是否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工件,多孔钻能摆的开么?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10个孔分成2组,或5组钻
分2组,2次钻完,分5组,5次钻完

谢谢6楼向大侠,我想可以按这个思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什么用的,个人认为不一定采用钻孔工艺。冲孔应该也可以

这个是盲孔,冲孔可能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呀

材质是:20 Cr Mn Ti

网友E:
你的产品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盲孔,冲孔可能很困难。

盲孔也是能冲的,但需要前道工序配合,若前道工序,毛坯留有基孔就能冲。不然只能采用钻孔专机才能达到一次性加工的目的

网友F:
用多轴器吧。如果数量多的话搞个钻模最好了,这样能保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产品是什么材料的?

材料是:20 C r M n T i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多轴器吧。如果数量多的话搞个钻模最好了,这样能保证尺寸

我们目前是用钻模,1孔1孔的钻,尺寸基本能保证,就是显得有点慢。

网友(点评):
量少的话就这样也挺好,量大还是要专机

网友G:
加设备,加人,加班。这个比较直接,不要什么都想着设备,总要给别人留点就业机会,嫌点加班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20 C r M n T i

对我来说这个有难度,我做过一台是分流器的,跟你的类似,不过是铜件,也是一个一个打,就象是数控的一样,速度也是很快的,几秒钟就是一个成品。

网友:
。。。。。本贴测试

网友H:
做个分度盘,一个一个孔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设备,加人,加班。这个比较直接,不要什么都想着设备,总要给别人留点就业机会,嫌点加班费

现在效率很低,一个小时只能钻20件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分度盘,一个一个孔钻好了

现在就是这么干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除了专机外,还有专门卖多轴头的,只要你扭矩够,往主轴上一装,一下就完事儿。不过不知道轮系能不能布置下,可能不能钻十个,能钻5个。标准品十几万吧。

网友:
齿轮还是伞形的

网友:
关键看量,量大量小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产品有一定数量时,应该考虑用多孔钻。

网友I:
一次性加工10个??有点像是天方夜谭,圆周88*3.1=264孔位14*10=140,这么密集的地方不好布置钻头,还要考虑钻头的夹持部分。不过还是有法子的

网友:
空间允许话就同步带轮做,用一个步进电机带动十个钻头。

网友:
可以多搞几个钻头。或者把钻模搞成快速分度的机构,加一些机夹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次性加工10个??有点像是天方夜谭,圆周88*3.1=264孔位14*10=140,这么密集的地方不好布置钻头,还要考虑 ...

五民大侠的意见:
孔距有些小,27.19,14的孔是极限了,最好用五个孔转角度

网友:
多工位转

网友J:
粉未冶金直接整出来行不

网友K:
定做的多孔钻床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什么用的,个人认为不一定采用钻孔工艺。冲孔应该也可以

冲孔??绝不可能

网友(点评):
为啥绝不可能,这世上有不可能的事儿么?

网友(点评):
那六角螺钉头的盲孔是咋冲出来的

网友(点评):
冲孔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盲孔,固体几乎不可压缩,冲孔的时候材料会挤压流动,下面的齿轮会变形,零件就废了。内六角螺钉的孔是墩出来的,但是墩孔后,头部变粗了,然后再进行螺纹滚丝加工的。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建议把你机床的主轴改造一下改成多轴输出的,有点类似攻牙机结构。改完后有两个问题1.你要加工的孔比较大,不需要先用小的转头加工吗?2.加工孔的深度要求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粉未冶金直接整出来行不

可能不行,我们的半轴齿轮是20CrMnTi的材质,热锻成型,然后机加工。

网友:
感觉是做个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定做的多孔钻床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谢谢,我正在咨询多孔钻厂家,有消息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弱弱的说一声:直径十四的孔,四丝的公差,用钻头钻孔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专机+多头动力头

网友:
看下附件的多轴头,希望对你有帮助,有问题可以M我。

网友:
直接钻孔很难达到公差要求,空间这么小也摆不下10个钻头,5个都够呛,毕竟是钻14毫米的孔而不是4毫米的孔。

网友:
多头钻。效率绝对够。速技能的设备。配非标的多头钻。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多轴攻牙机,参考参考也可以的

网友:
  用我们的分割器做一个多工位的自动钻孔设备

网友:
貌似可以用群钻的,不过间距不到30mm,孔径还不小,能做的么?
如果有数控,做个卡具就行了,一个一个钻,人工也不累。大伙说的专机也是不错的选择,需要特别定制。

网友:
这么久,该有结果了吧,

网友:
钻能达到4丝的公差吗

网友L:
深切表示疑问:
1. 普通麻花钻能保证公差0.04?钻头自身的公差就接近了,
2. 钻模能保证位置度0.1?钻模的精度一般大于0.25,你可计算一下定位误差及误差累计
3. 估计你现用普通钻床钻孔的,设备的精度都保证不了深度公差。

强烈不推荐多轴钻,它比普通钻床精度更低,除非你的老板有关系,可以搞定你的客户质量部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什么用的,个人认为不一定采用钻孔工艺。冲孔应该也可以

能冲吗,颠覆啊

网友:
这个多轴钻,应该是上面是轮系,下面用万向节传动力,可以调位置的吧,我以前见过,不过好找了,台湾人应该做这个的多

网友(点评):
台湾人做的多孔钻能钻多硬的零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深切表示疑问:
1. 普通麻花钻能保证公差0.04?钻头自身的公差就接近了,
2. 钻模能保证位置度0.1?钻模的 ...

谢谢大侠提醒,看来多孔钻还是不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