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气缸,导轨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4-01-10):
第一次设计气缸,由于每天往返2万次,行程15公里。所以导轨结构不知如何设计。请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
最简单就是装个直线导轨,买好点的,两万次的话,估计用个一年半左右要换滑块,某宝上很多。

网友:
一天8个小时工作时间?这样算下来一秒7个来回,你的气缸看上去不短啊,能实现吗?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磨光棒加直线轴承即可,经济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差不多也就10来块钱一个,整个加起来也就百来块钱

网友B:
受力,线速度,工作环境,我给你选型

网友:
直线导轨和滑块,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磨光棒加直线轴承即可,经济

你的看下他的行程,和工作频率,直线轴承,寿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看下他的行程,和工作频率,直线轴承,寿命不行

呵呵。。。气缸有振动,本身精度不高的。看他图片,就两滚轮,搞两型材导轨即可,太精密了,会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气缸有振动,本身精度不高的。看他图片,就两滚轮,搞两型材导轨即可,太精密了,会卡住

我觉得与其担心滑轨有没有这寿命,倒不如担心他这气缸寿命有多长,比气缸晚些坏掉也还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线速度,工作环境,我给你选型

负载110KG,线速度至少0.4M/S,每天工作20小时,环境多粉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110KG,线速度至少0.4M/S,每天工作20小时,环境多粉尘。

BRH35B货BRH35A型,直线导轨选用35的比较稳妥,虽然感觉有点牛刀了,但是考虑每天使用如此高频率,总行程,还是挑负荷大的载重能保证使用寿命。你这个工况,和我一个客户是一模一样,是否应用的是钢铁行业?他的行程是6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H35B货BRH35A型,直线导轨选用35的比较稳妥,虽然感觉有点牛刀了,但是考虑每天使用如此高频率,总行程 ...

可以把这个的样本、相关安装使用方面的资料,发我一份吗,lngong@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气缸有振动,本身精度不高的。看他图片,就两滚轮,搞两型材导轨即可,太精密了,会卡住

轮子是随便画的,怎样才可以使气缸杆不受径向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H35B货BRH35A型,直线导轨选用35的比较稳妥,虽然感觉有点牛刀了,但是考虑每天使用如此高频率,总行程 ...

行程600mm,每分钟往返20次,寿命怎么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600mm,每分钟往返20次,寿命怎么算呢?

样本上的公式代入数值,和安全系数。能大致计算出,我给你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程600mm,每分钟往返20次,寿命怎么算呢?

L(总行程KM)=【1(硬度系数)*1(温度系数)*0.81(接触系数)/3.5(负荷系数)*3850(最大动载荷KG)/170(等效负荷KG)]3次方*50得出  26572KM

26572除以15KM一天 算出来差不多理论情况下能用4.8年。当然算上各种不安全因素比如粉尘对于滚道,及钢球剥落值的计算未知,等各种因素影响,至少2年能用。
计算归计算,很多情况,需要经验,这样的计算成功案例很多。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否满意。

网友:
建议还是用丝杆和丝母吧,这种结构承载能力强,寿命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总行程KM)=【1(硬度系数)*1(温度系数)*0.81(接触系数)/3.5(负荷系数)*3850(最大动载荷KG) ...

这样计算适用于直线轴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计算适用于直线轴承不?

不适用,你用直线轴承,没几天就over了,对直线运动产品的使用寿命影响的要素有以下几点,大行程,高频率,高载荷,复杂的不良工况,还有一点就是缺乏养护。最后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前面几点都占了。

网友:
要考虑寿命问题,也就是疲劳强度

网友:
行程15公里,有这么长的气缸吗?

网友:
直线导轨 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