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多个孔攻丝 怎样提高效率!

楼主(2014-01-10):
各位师傅:多个孔攻丝 怎样提高效率!  在一个直径 350MM 的圆盘 端面上  均匀分布12 个  M18X1.5  深 25 的螺纹盲孔! 我们是用摇臂钻床 一个孔一个孔的攻! 既要 防止漏攻!又要 防止攻到底了 憋断丝锥!  都是人工控制!很慢!
请教各位师傅:在不改变现有设备的情况下  , 怎样提高效率!   请各位师傅  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上加工中心啊

楼主:
哈哈! 没有加工中心

网友:
设定位挡块

网友:
有专门的多孔攻丝头,我在浙江西菱的样本上看过,你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楼主:
用多孔攻丝头 加工12--M18X1.5          Z3040摇臂钻的功率 扭矩  能带动吗!

网友:
不准备换设备,就只有一种方法了----------------------------------------加班

网友:
换设备才是王道

网友:
多轴器的话,一般摇臂钻抗不住的。
推荐哪种攻丝机,几千块钱吧,有的还可以编程,过载保护啥的都有

网友:
有实力的直接上 攻钻中心

没实力的买台攻丝机

网友:
那就做限位和钻模吧

网友(点评):
正解,另外换好一点的丝锥,螺旋刃的。

网友(点评):
正解!也是最节省的解。

网友:
多孔攻丝头

网友:
加工中心效率很高。。。

网友:
底下装个手动或者自动的转台吧

网友(2015-01-20):
非常简单的事情。上个攻丝机,下面来个十字滑台,自己做个小数控,PLC控制,bingo。

网友:
有钻模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