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钢厂出厂原材料都有炉号么?

楼主(2014-01-10):
如题

网友:
有,但不一定准

网友(点评):
有不一定准是什么意思?我理解这有是不是就是假的

网友A:
大厂合金钢一般都有,便于有问题时追索,

上了ERP的也有,一般材料可能就没有了,但厂内有‘串号’,只是你没有办法去查,

买重要材料,要自己去‘炉前’,俺说过好多年了,你不自己全流程监督,就不一定哪里有问题,这个不怪他人,怪你自己,这就是国情,亲力亲为,就可以办好事情,否则,没戏

网友(点评):
45#和40CR大钢厂出厂时有么?谢谢

网友(点评):
998大侠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有的,没有这个出了质量问题就说不清了。以前买 45钢,指定是按照日本标准45钢,即S45c标准加工 ,结果拿到手一看锰的含量超标,拿着出厂报告直接坐地起价杀了票钱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厂合金钢一般都有,便于有问题时追索,

上了ERP的也有,一般材料可能就没有了,但厂内有‘串号’,只是 ...

不要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中间内幕,你随便找一个材料工程师问问,里面的技术活,你就全懂了。

网友:
有,必须要有,每张钢板都有质保书的

网友(点评):
社友新年好,再问一下从钢板上能看到是那家钢厂生产的么,也就是钢板上有没有表示符号。。。。。

网友(2014-03-11):
都有炉次号的,还有成分、性能等必须的指标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大厂合金钢一般都有,便于有问题时追索,

上了ERP的也有,一般材料可能就没有了,但厂内有‘串号’,只 ...

998大侠,我们工厂向供应商订购了一批发动机用油轨管子,上面有一个螺纹接头是装传感器的,孔M10*1 ,拧紧工艺为定扭矩角度法,装配加工下来后结果是有一个炉号的加工结果较好,另一个炉号的加工结果近10%的报废。供应商说他们向钢厂买钢材时也是看运气的,虽然材料比例分析下来一样,但是加工出来装配的效果就是存在差异,怎么分析都找不到根本原因。国内钢厂在材料处理上,炉号的影响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