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旋转平台,性价比好的牌子有哪些

楼主(2014-01-10):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转台,但是又不想自己设计,所以在网上找到有做现成的伺服旋转平台的。
下面一些图是网上找到的。

请问一下如果用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安装板直接固定在平台上控制系统连上它的伺服电机就可以用了?
另外能否推荐一下有什么牌子的旋转平台做的比较好的,性价比又高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东西,轴承很关键,特别是交叉滚子轴承,你得问问,是哪里产的轴承,用国产轴承的产品,就不要买了,基本用不了多久轴承就不行了,这个轴承做的最好的是INA的,其次IKO的也可以,最差也得是日本THK的

网友(点评):
说得跟真的一样,现在国内好多地方有做旋转支撑的啦,还在迷信*国啊

网友(点评):
旋转支撑和伺服利用的交叉滚子轴承精度完全两个概念,而且材料还受限。看看国内做机械手的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旋转平台你要多少转速,低转速完全不用考虑轴承,你只要匹配电机,载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精度要求高, 程说的不错——用好的轴承。 若精度要不高, 只要实现回转功能, 那么现在有回转支承可用, 结构紧凑, 如分布式光能、风能发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轴承很关键,特别是交叉滚子轴承,你得问问,是哪里产的轴承,用国产轴承的产品,就不要买了,基 ...

谢谢提醒,那别的牌子轴承呢?比如nsk或skf的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那别的牌子轴承呢?比如nsk或skf的也不行吗?

这点你要注意,和你说NSK轴承或者SKF轴承的话,就是假货,因为这两家这个轴承是不生产的

网友:
有个人,你问问,有全气动的转台,武工:13709195720

网友:
有些品牌的交叉滾子軸承還是自己做的,除此之外,齒輪強度更有差距,...
如果有興趣 `www.gumptious.org    或13616057046

网友B:
http://www.hiwinlc.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9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iwinlc.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917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你给的网站,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