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教AutoCAD图纸的部分转换JPE格式最好方便的,先谢了

楼主(2014-01-10):
请求指教AutoCAD图纸的部分转换JPE格式最好方便的,先谢了

网友:
先用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格式,然后再转成图片。

网友:
同楼上,先打印成PDF,再转换成JPE

网友:
2011可以直接存成PDF

网友:
两个字,截图

楼主:
先用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格式,然后再转成图片。AutoCAD图纸的部分图纸

楼主:
谢谢已上传一张

网友(2014-02-25):
先转换格式在打印

网友:
截图最快,但是很不清晰,先转PDF,再另存JEPG就很清晰了

网友:
选中你要保存的,然后点另存为,格式选jpg,貌似不可以。。。。。

网友:
1.在命令提示下,输入JPGOUT
2.在“创建光栅文件”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文件夹并输入文件名。单击“保存”。.JPG扩展名将附加在文件名上。
3.选择要保存的对象。

这回可行了,我试过

网友:
10.4  我刚刚存的

楼主:
先谢了还没用过

楼主:
要求底版为白色方便打印谢谢

网友(点评):
连背景底色改为白色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要这个效果么?

网友:
这样就OK啦

网友:
先用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格式,然后再转成图片

网友(2014-04-10):
QQ截图最快,偶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