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个什么样的机构能让手托上下移动呢?

楼主(2014-01-10):
什么机构能让上部的手托能上下移动呢 ? 大概能承受手臂的重量。

网友:
活塞缸的原理,预先在下腔加点压力,手臂放上面的话,受力就向下,手不放的时候,又升起,,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凸轮加弹簧当然有电机了!

网友:
加2个弹簧就可以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需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身形、身高)调节手臂高度位置的吗?用液压和丝杠都可以,但丝杠由于清洁和可以自锁比较有优势,如果与步进电机配合使用,可以很准确地调节高度。

网友:
丝杠和丝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