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设备上怎么实现下图托盘能调节上下高度

楼主(2014-01-10):
此托盘是用来拖住人的手臂,现在再想做一种机构实现托盘上下可调节,

网友:
LZ可以使用滚珠丝杠

网友:
蜗轮蜗杆,可以吗?

网友:
这个嘛,,,方法很多,齿轮齿条就行,双螺母锁紧也行(手动哈)

楼主:
感谢所有回答问题的楼主,这次菜鸟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如果空间限制,还可以考虑斜楔和滑块机构。

网友:
多注意身边的东西,理发店的可升降椅子

网友(点评):
台钻的工作台升降机构,也是手边的玩意。

网友:
建议用这种伸缩连杆机构,体积紧凑,调节方便,调节范围大

网友(2023-03-28):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