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的转向灯机构

楼主(2014-01-10):
汽车转向时,转向灯开关(方向盘旁边)的自动回正是什么机构?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和车轮的转向有关吧

网友:
会不会像电气上的组合开关一样,一个圆上面有一个缺口,这个圆装到方向盘上,而转向灯上有一个吐突出的部分,当方向盘回正时,突出的部分正好就掉到缺口上,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了

 我猜的

网友(点评):
原理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