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iversal robots 的结构和线材问题

楼主(2014-01-10):
最近比较关注universal robots 机器人,紧凑的外形让我着迷,对他内部空间利用很感兴趣,也找过电机和减速机的资料,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很难保证现有空间的前提下安装上减速机和电机,还有一个最令我困惑的就是下图箭头指示部分,整个主体部分甩出来的线只有那么细的一根,我从官网下载的模型上测量了一下,大概直径10MM左右,希望有前辈能给一点提示或者启发

网友A:
我也很好奇他们的线径为什么这么小

我估计,可能只有4-5芯线 单相动力 两跟数据 一根接线

内部的伺服电机是集成驱动器的
控制信号的并行总线的 不同轴的握手信号不一样

这能这样解释了 不然不会这么小的线径啊

有点像单片机里面的iic接口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确实结构做的很妙啊

网友:
或许用力矩电机,不用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好奇他们的线径为什么这么小

我估计,可能只有4-5芯线 单相动力 两跟数据 一根接线

谢谢,虽然还没完全弄懂,我会继续研究的

网友(2014-06-11):
这个的确精妙啊,希望哪位大侠解惑啊

网友(2015-10-20):
我也对UR机器人也很感兴趣,希望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