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转子矫正,看老师傅做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2014-01-10):
如图:
今天见车间以为老师傅又在矫正风机,看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他在做什么。问了他,他说在矫正平衡。
轻轻波动风机叶片转子,看其转动,看了许久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所在。
决定自己思考后再去请教他。那位前辈知道,请指教!!!

根据前辈的指引,在网上找到以下有关该疑问的资料,在此与大家分享:

静平衡法
此方法仅适用于有静不平衡问题的转动件。在不考虑转动件支撑点摩擦力的情况下,使转动件转动,再让转动件自动停止转动后,造成不平衡的重力点将永远停留在转动件正下方位置;如果将一个与该重力物等重量的配重物置放于转动件上,位置刚好是与重力点
相差180 度的相对位置时
,则不论转动件如何转动
,都不会再有不平衡的现
象,此称静不平衡法。
静平衡法的缺点
1.当考虑支撑点(轴承)的摩擦时,可能因为摩擦力大于不
 平衡量,无法决定不平衡量,导致转动件运转时无法达到
 真正的平衡。
2.静不平衡改善法仅适用于轴向宽度非常窄的转动件,如果
 我们有一个很宽的转动件时,我们可能很难决定配重物的
 位置,因为我们不知道不平衡量的轴向位置,当我们在某
 一端放置一个相等于造成不平衡重量的配重时,可能导致
 另一端的不平衡,而形成偶不平衡。

网友A:
轻轻拨动转子,如果平衡,最下方随机停在转子任何一个点,如果不平衡,那边重那边总是停在最下方

网友B:
这是校静平衡吧!重心不在轴上,风机叶轮总是停在一个位置上。

网友C:
静平衡矫正。静平衡就是重心在回转轴上。这时候回转体可以在任意位置静止,要拨动它必须克服其回转惯性。反之回转体可能只静止在一两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拨动转子,如果平衡,最下方随机停在转子任何一个点,如果不平衡,那边重那边总是停在最下方

哦哦,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校静平衡吧!重心不在轴上,风机叶轮总是停在一个位置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平衡矫正。静平衡就是重心在回转轴上。这时候回转体可以在任意位置静止,要拨动它必须克服其回转惯性。反 ...

谢谢!!!

网友:
这是在找动平衡,

网友:
动平衡得上平衡机校正。

网友D:
哪位大侠有手动矫正动平衡的经验丫,

网友:
静平衡。。平衡的转子随意转动可以随意停止就平衡。不平衡可以用配重或去重方法解决。
风机转子如果不平衡在运动过程中容易产生噪声,还易加剧零件的磨损。

网友:
看来LZ还是新入行的,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吧,第一个回复里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4-11-12):
这种转子平衡,最重要的是静平衡的校正,再用动平衡机校正检验,当时实习的时候一位师傅教的

网友:
平衡了,就是左右力矩相等了,所以利用这种方法,通过观察停止的点是可以判断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侠有手动矫正动平衡的经验丫,

做过磨床的大多数都做过砂轮胡动平衡,和这个有相似.找个最轻点把平衡块加上,然后 还有两个平衡块分别放在第一平衡块下面的两侧,进行微调整.最后砂轮旋转后能停止在任何位置即可.

网友(2014-12-22):
做静平衡的,

网友:
和平砂轮一个道理吧

网友(2015-02-04):
好像用风叶平衡机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