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连接用的管件有没有?

楼主(2014-01-10):
求问高人

有没有一种过线的材料大概直径是5mm的空心管可以来回弯曲,可以承受高温高压,一端和金属焊接或者通过转接头和金属接头相连接。

网友:
多高温?液压管或者金属软管,压力可以满足,高温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温度了

网友:
空心管的壁厚是多少,耐高温的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