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退火后表面出现白色斑点

楼主(2014-01-10):
今天厂里买的圆钢回来了 之前由于表面有裂纹弄回去让他们重新处理了 现在退火完回来了表面有一圈一圈 气泡似的白点 有知道的兄弟能告诉下么为什么会这样  对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材料!

钱都打过去了 也只能在处理处理了 就是想知道这样对产品有什么影响不

楼主:
材料是35Cr2MnMo

网友B:
难道是磁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磁粉?呵呵

看着像被腐蚀了一样

网友C:
这材料供应商交货前外圆车了一刀,看是否有裂纹等缺陷,

看见过此类外表的材料,可用

网友:
没遇到过这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材料供应商交货前外圆车了一刀,看是否有裂纹等缺陷,

看见过此类外表的材料,可用

之前表面有裂纹 让他们拉回去 处理了 估计把外面车了吧  现在退火回来 就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D:
你上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当啦!

-0-是的哦  太坑了 下次也不会找他们定材料了  卖出去就完事 什么都不管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E:
不知道材料长度,有可能是盐炉退火受到盐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材料长度,有可能是盐炉退火受到盐腐蚀了

材料都是5~7m左右的

网友(2014-02-10):
这还不退货!!

网友:
所以,找供应商很重要---

网友:
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公司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圆钢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切一根,做个金相分析吧。

不知道内部的组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