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怎么分级?

楼主(2014-01-10):
请教一下,装配图是怎么分级,组件与组件的连接件(比如螺栓)要不要在3D图上画出来,如果要画,是放到哪一级。

网友A:
按功能部件 分,螺栓类连接件可以画也可以不画,取决于你做的什么图,比如产品设计必须得画,非标的画不画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功能部件 分,螺栓类连接件可以画也可以不画,取决于你做的什么图,比如产品设计必须得画,非标的画不画都 ...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大侠,诸如非标流水线这样的产品,用到的螺栓、垫片量大,而且种类繁多。

请问:
1 三维图中应该可以省略或者只画关键部分的标准件吧?

2 二维图的装配图中,是否可以省略标准件?如果在装配图中出现标准件的话,太多了。 如果可以省略,现场装配的时候是如何判断用那种型号的标准件的呢?

谢谢!

网友:
标准件在二维图上肯定要表示出来,要不然人家怎么变工艺,怎么领料,怎么装?三维图如果只是自己看的话可以不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大侠,诸如非标流水线这样的产品,用到的螺栓、垫片量大,而且种类繁多。

请问 ...

三维装配图可以不画紧固件的,但是要考虑好干涉和安装空间问题。
老实说非标行业很多画图都不那么标准的,安装的时候装配工人一般按照要求或习惯来配紧固件。

网友:
看了大家说的,我又长了见识,懂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