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 钻在数控车床的安装及内出水的解决

楼主(2014-01-11):
方案:
1. 通过制做副刀架的方式使U钻与数控车的刀架或中拖板连接。
(注:在制作过程中一定要使副刀架装U钻的孔与机床中心等高,否则加工出来的孔有误差或对刀体有擦伤)
2. 通过图中的②和③解决U钻内出水问题。
   图中①为副刀架,图②为塞子,图③为快速接头,塞子通过螺纹④与副刀架连接。

网友:
有什么价值??没意义。用的起U钻的厂家。不会用在那种4方的刀架的经济数控车床。肯定是转盘刀塔。刀塔自带夹具。在经济数控车上纯粹浪费钱。

网友:
我发现U钻就是个消耗品,干的是快了,报废的也多了,打的多了刀体就抗不住了

网友:
你还得换个高压泵,就这种经济型的数车,水泵和狗卵一样大,出点水和老头尿尿一样,那这内冷屁用没有。

网友A:
请不要小瞧经济型的数车。也不要小瞧每一个工人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懂的尊重。。。

网友(点评):
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小瞧经济型的数车。也不要小瞧每一个工人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懂的尊重。。。

不是小瞧。U钻的使用成本和条件比普通钻头要高的多。而经济的简易数控车床是达不到的。而且正常4工位的经济数控车,本来就是节约成本的。现在搞个高成本。本末倒置。

网友(点评):
想问这为兄弟,U钻的使用环境要求很高吗??您帮我算算这么一个孔,ø16深度四十。麻花钻和U钻的节拍各是多少。有一万个这样的产品,请问两种钻头的效率差额是多少。。。

网友(点评):
问题是在我们实践中。经济数控车床是很难绝对在中心。楼主这个夹具目的就是装在刀架上打孔。U钻会很快磨损。

网友(点评):
而且在钻孔的时候。刚接触的时候,钻头会有个受力上抬的动作。容易搞坏钻头。

网友(点评):
你自己算啊,按45#钢算,麻花钻打40深,要打通就要打到约46深,转速最多700转左右,进给0.1,纯加工时间40S,太快烧刀,U钻是平底,打42深足矣,转速1200,进给0.12,纯加工时间18S。

网友(点评):
麻花钻还要打中心孔,不然刚切入时进给还要慢,磨的不好还会缠铁屑,U钻就是对机床要求比较高,刚性好,功率大,中心高准,再加个内冷,切削时间再省个一半也不是难事。

网友(点评):
你的的还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只是说U钻在经济数控车床上不好用。没有说U钻不好用。搞清楚行吗?经济数控车是指7万元以下的。

网友C:
本人就楼主的主意发表点观点,其实在经济型数控车使用U钻我个人认为非常赞同,就50的钻头而言,一根3倍U钻才500左右块钱,刀片20一片,加工效率高,而且少一次装夹时间,要是碰到精度不高的孔,甚至可以直接钻出来,普通钻头的光洁度还不好

网友(点评):
50的U钻?,你机床主轴功率多大的啊,大机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小瞧。U钻的使用成本和条件比普通钻头要高的多。而经济的简易数控车床是达不到的。而且正常4工位的经 ...

楼上说的经济型数控车不好找中心,错,那是你不会找而已,把表架在主轴上转动主轴找U钻工装的中心不就得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经济型数控车不好找中心,错,那是你不会找而已,把表架在主轴上转动主轴找U钻工装的中心不就得了 ...

哦,各地情况不一样,反正我在当地没有看到 过,经济数控车用U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各地情况不一样,反正我在当地没有看到 过,经济数控车用U钻的

我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用

情况不一样。我这数控车床都是5到6万的。太垃圾。沈阳的CAK都算高档货了。斜轨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没人用U钻。其实沈阳的4085的6工位也才8万多。根本没必要搞这个方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就楼主的主意发表点观点,其实在经济型数控车使用U钻我个人认为非常赞同,就50的钻头而言,一根3倍U钻才 ...

6140就可以用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C:
本人就楼主的主意发表点观点,其实在经济型数控车使用U钻我个人认为非常赞同,就50的钻头而言,一根3倍U钻才 ...

说实话哦!!50的孔 还真心钻不动! 尤其是车床 还是平床身的

网友D(2014-03-20):
一直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

我现在就用,在钻不锈钢,可惜用-手机发不了视频,不然给一些理论型大师开开眼!

网友F(2014-04-29):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就用,在钻不锈钢,可惜用-手机发不了视频,不然给一些理论型大师开开眼!

我也准备在车床上用U钻打不锈钢304 请问你打多大多深的孔 什么材质 换一次刀片能加工多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准备在车床上用U钻打不锈钢304 请问你打多大多深的孔 什么材质 换一次刀片能加工多少件

16的孔,37.5深,买16*3的钻杆,能用多久主要看个人的,操作者的因素影响很大,我钻几百个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把刀装好,冷却充分,排屑顺畅,那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好三要素,比用钻头效率高多了!

网友(2014-07-22):
没用过这个

网友:
U钻真的挺好用,效率也高。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