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型圈做传动带的寿命是否可靠

楼主(2014-01-11):
我最近搞了个两头出光盘的光驱结构,数量不多,所以能用现成的就都用现成的了。我想用O型圈做传输用,不知道寿命是否有保障?下面是我产品的一部分图,请教有经验的大侠

网友:
有专门的圆形皮带的,O型圈恐怕是不行,变形太大,除非你的传动精度和速度都要求很低,到可以试试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使用寿命如果要求不长的话,没有问题,我有用过,是与物料接触做加速用的,一天8小时,二年用下来没问题。

网友:
我上次维修VCD时,就是应急用的O型圈。能用。
 毕竟现在VCD用的少,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我们的东西平时用的不多,但是要求年限长,不知道O型圈老化,耐用怎么样。现在产品打样做了一个目前看还很不错,关键寿命问题。用同步带在这么小的空间内在加装一个涨紧轮很麻烦 。

网友:
有O型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