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相电,只能接220V,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4-01-11):
我有一台变速箱,一般是接1.5KW380V的三相电机,但是有的地方没有三相电,只能接220V。请问如何处理好?
1、据了解可以用1.5KW380的电机,通过不同的接线法,可以使用220V的电压。这样经济么?(假如这样降低功率后可以用)。
2、重新购买220V的电机,但是,电机接口要和原来的一样(这样变速箱可以通用)。请问有这样的电机么?能告诉厂家么?

谢谢!

网友:
我没听说过三相电机,在单相220V可以用的,真的不行吧
那要查机座型号,确定那个中心高,固定孔什么的,比较麻烦

网友:
能转动吗?转动了效率行吗?

网友:
去市场刚看看买220V电机吧,实用,改三项不只是麻烦,功率降的厉害。我机床4KW的也是分析了好几种方案,最后选择换电机。

网友(点评):
请问你所换电机的接口和原来的一样么?是多少KW的?谢谢!

网友:
淘宝上有种220伏单相输入,380伏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不过有点贵。

网友(点评):
这么说可以用变频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个电机是准备带变频器的。这样220V的地方也可以用了。这样,这个变频器既可以调速,还可以调压,可以保持电压稳定,不失一个好办法!请问知道大约能贵多少么?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可以淘宝搜索380伏变频器,应该找得到。一般220伏单相输入的,三相220伏输出的多。据说使其独有的,不知是不是专利技术

网友(点评):
呵呵,干嘛不直接换电机,比这个还便宜

网友:
赞同5楼的方法

网友:
直接买220的电机吧,不然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记得三相380Y连接的异步电机,是可以改成角连接,在单相220运转的,就是功率下降了。
如果设计之初考虑到要在220单相情况下运行,选电机的时候就可以选成220的电机,380转220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点评):
我需要100台变速箱按装1.5KW的三相电机,另外10台安装220V的单相电机,但电机的安装尺寸要一样的。这样可以不用改变速箱尺寸。

网友(点评):
不是吧?有问题的

网友A:
加个电容不就完了,好像是60微法的

网友(点评):
赞一个 懂电器的应该都懂!

网友(点评):
看看我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容不就完了,好像是60微法的

你全用380V的电机,在用220V2相电时,加一个电容器,不就好了

网友:
从来没有哪一个使用三相电的电机可以使用单相电的(增加变频器有可能)
三相电机的星形连接可以使电机可以平稳启动,但是有一点:外接的仍然是3相380电压。只是通过不同的接法,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由原来的380V降到了220V,从而可以使电机可以更加平稳的启动。

网友(2014-04-10):
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用一个单相的变频器驱动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点评):
尚未搞明白,期待大侠出现!或许我没说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
最好是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