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应器大侠

楼主(2014-01-11):
   各位大侠    有什么感应器    只感应到这上面的黑色胶  不感应铁丝,
我想要感应到铁丝不反映,感应到黑色胶块有反应,  因为颜色有很多,所以不考虑色谱感应。

黑胶块是静止的,检测先是在一个距离,然后靠近在距离0.5厘米处停止,检测器停止的时候有黑色胶块就有反应,只有铁丝就不反应。

因为胶块只比铁丝粗0.2CM     我找了很多卖感应器的都没有办法。  求助

铁丝是固定的, 感应器不要太大。最好有大一定的范围,因为有时会小抖一下。

附加    感应距离的最好。 !!!!!

接近传感器是不是只感应金属?

踊跃发言       拜托了

网友:
应该找一下感应器元器件供应商去选型。

网友(点评):
我去找了,因为物体相差太少, 都是连铁丝都感应到的,朋友,介绍几款给我

网友A: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感应铁丝无信号,感应胶块有信号。找通用的省点钱不好么?若你钱真的很多,可以考虑视觉系统

网友(点评):
接近传感器感应铁丝比较多,光耦也行,只是要调节距离,只感应黑色胶块比铁丝多出的那部分。

网友(点评):
光电耦合器 吗?

网友(点评):
对,就是只感应黑色胶块比铁丝多出的那部分。

网友(点评):
全称叫什么?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做光电开关的厂家咨询下

网友B:
怎么感应法,铁丝不是导电的吗?弄个电刷,压在铁丝上,胶块过来时就不导通了

网友C:
直接用红外发射接收器行吗,很便宜,感应黑丝不不感应铁丝,至于精度和灵敏程度,你自己调调,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感应铁丝无信号,感应胶块有信号。找通用的省点钱不好么?若你钱真的很多,可以考虑视觉系 ...

朋友,能介绍几个型号吗?或者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红外发射接收器行吗,很便宜,感应黑丝不不感应铁丝,至于精度和灵敏程度,你自己调调,应该可以

我去试试,不行再来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应法,铁丝不是导电的吗?弄个电刷,压在铁丝上,胶块过来时就不导通了

我再详细说一下。铁丝的一端是接着振动盘的,不能导电, 比如10秒都没有黑胶进去,我就停机,所以我要有个感应器,朋友们介绍几款给我

网友(2014-03-04):
lz这是搞的穿珠机?

网友:
工况描述不太清晰,无法给出合理办法。
铁丝会不会动?黑色胶会不会动?铁丝多粗?黑胶圈多粗?
这些东西搞清楚了,办法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工况不是很清楚,不过最靠谱就是用对射传感器了,经过黑色小块的时候,光线被阻断,传感器输出信号。

网友:
不知道整体是什么布置来的?

网友:
在你的传感器的垂直方向打一个通孔,一边安装感光传感器,另一边安装接收器,当黑色行进到挡住光线时,便可发出信号。另外,铁丝的一端是接着振动盘的,也可以实现导电,你也可以再想想,应该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