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14-01-11):
前辈们,请教一下关于行为公差的相关问题。对于形位公差的标注一直都是一头雾水。以这两张图为例,他们对于零件最终结果有很大影响吗?
另外,以圆柱轴线为基准的跳动与同轴的差别主要是什么呢?以轴线为基准,端面的跳动跟垂直度有啥差别呢?
什么时候用圆柱度,什么时候用圆度;以同意平面为基准限制其他两面的垂直度了,有必要再标注这两面的平行度吗?
希望能给讲解一下行为公差的标注问题,谢谢,或是介绍点资料给小生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手头一直带着《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主编:景旭文    里面关于公差和配合介绍的很详细,楼主可以去看看。跳动公差可以综合控制被测要素的位置,方向和形状。不是什么前辈,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圆跳动是指实际被测要素在无轴向移动的条件下绕基准轴线旋转一周过程中,由位置固定的指示表在给定的测量方向上对实际被测的要素测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圆跳动和同心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建议你看看《几何量公差与检测》这书,说的很详细

网友:
圆跳动和同轴度,端面跳动和垂直度主要是测量方法不一样。

网友:
圆跳动公差适用于每一个不同的测量位置,圆跳动可能包括圆度、同轴度、垂直度或平面度误差,这些误差的总值不能超过给定的圆跳动公差。比如楼主的第一幅图,端面圆跳动0.04,垂直度0.1,有些不合理,我在设计的时候,一般非运动部件不给跳动形位公差。
圆度和圆柱度,一个有轴向位移一个没有,一般标注了圆柱度就没有必要再标注圆度,直线度。如果一定要单独标注圆度、直线度,则其公差值必须小于圆柱度公差值,以表示设计上对径向或轴向形状公差有要求。以同一平面基准标注了两个面的垂直度,如果有平行要求,那肯定要标的嘛,这个想想空间几何关系就很清楚了,两个交叉的平面也是可以垂直于另外一个平面的。

网友(点评):
讲的很到位!

网友:
端面跳动,只讲的是工件回转一圈的表值,端面可以为盘子形状;端面垂直度,要比端面跳动严,它的公差带是两个平行平面间的距离,控制了端面跳动和端面形状,端面不能超过公差带组成的两个平行面。

网友:
全跳动才可以控制垂直度,圆跳动不可以。

第二幅图里,同心度应该有直径符号。两种标注的区别是,同心只控制同心,不控制圆面的圆度。而圆跳动控制同心关系和圆度。如果是全跳动,还控制圆柱度和垂直度。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相关内容

网友:
第一幅图,尺寸链都封闭了。

网友(点评):
我错了,你尺寸打括号了。

网友(点评):
没啥,每个厂子都有自己的习惯,就算不合理也都懒得改!

网友:
看来你们接触的东西都是非常精密的呀,有标注、有加工、有测量、有装配、有调试,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玩了几年机械,像真正按照国标去做一张图纸还没有过,失败呀、、学习了!

网友(2014-03-31):
第一个图左边端面圆跳动指的是端面绕中心线转一周他的实际轨迹会形成一个很薄的圆柱,这个圆柱的厚度就是指跳动,右边的图是端面相对于轴线垂直,这个好理解吧。
第二个图上边的是这个段轴的中心线和轴线同轴,下面的是指这个轴面绕中心一周,它的实际轨迹会形成一个不规则的薄壁圆筒,这个就是它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