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重复时导致的生产问题

楼主(2014-01-11):
我做如图的程序,跑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雕出的产品没有问题,都是正确的,但是到第三个产品,刀就跑开了,雕错了,断刀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完全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跑前2个都没有问题呢?

网友:
怎么不上程序?

楼主:
程序那么长,怎么上? 这种情况太邪了,求各个哥指点。

网友:
应该是步进的吧,丢步了。或者说低端机器参数设置过高或过低。

网友:
是不是点定位的时候机床的误差产生的? 不是特别懂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不清楚什么原因  你看看坐标还对不对

楼主:
坐标肯定不对。差远了

网友:
怎么加工的?加工中心吗?还是精雕机?加工中心的话是子程序还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 坐标原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