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个皮带轮怎么加工编程!

楼主(2014-01-11):
各位高手:这个皮带轮怎么加工编程!

网友A:
用35°中置刀做。。。先中间粗切一刀!然后左右各走一个插补。。(该程序设为子程序,再调用)

网友(点评):
看用什么刀,刀子干涉,恐怕车不到大端就撞零件了,

楼主:
我在别的厂看到的:用1把40度  投影测量机器磨的三角成型刀 加工 三角槽! 还用到 三角成型的 排刀!   不明白 怎么个加工工艺!

楼主:
高手在吗!

网友:
你这个感觉螺纹差不多啊    只不过是槽子   我想重要尺寸应该是40度和那个中径   至于你那个3.16的深度只是个参考

楼主:
用到 的三角型的 排刀!   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
排刀

网友(点评):
用这种刀只是为了加工速度 精度受人为影响很大 不建议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5°中置刀做。。。先中间粗切一刀!然后左右各走一个插补。。(该程序设为子程序,再调用)

i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点评):
方法是好,但是中置刀不适用,会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5°中置刀做。。。先中间粗切一刀!然后左右各走一个插补。。(该程序设为子程序,再调用)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B:
这个还可以阿,直接用成型刀一次全部做出就可以阿。先粗成形,然后再换一把刀精车成型,角度尺寸和深度没问题的话,中径就确定了。唯一担心的是槽的顶部壁厚只有0.4mm,很可能变形。这个只有试了后才能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可以阿,直接用成型刀一次全部做出就可以阿。先粗成形,然后再换一把刀精车成型,角度尺寸和深度没问 ...

0.4是  顶部 圆弧半径

网友:
是不是可以和齿轮加工方法一样,成型滚刀加工好以后再磨呢

网友(2014-02-16):
这好像是螺纹吧,,。,用手磨刀。磨刀时网一个方向偏,数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先粗切
然后用尖刀左右各切,逐层深入.
我的思路是用宏程序.用机加刀实现.
当然这个图形比较规则,用成型刀效率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