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现接了一批C276材料车销加工,效率太低

楼主(2014-01-11):
我司现接了一批C276材料车销加工,用三零刀片,可以车销,但效率太底,车一刀就费一个刀尖,后来用CBN刀具,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刀具能加工到这仲材料,谢谢,有加工过的请联系我229046786

网友:
太牛了,不了解零件材料也敢接活??

网友:
氮化硼试试?

网友:
到生产螺纹钢轧辊的厂家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车轧辊的。那是小日本的刀

网友:
请问,您是哪里的?

网友:
镍基合金?

网友:
    你怎么不说一下具体情况呢?不一定有人做过你一样的活,有时是刀具问题,有时是加工问题。

网友:
这就说明不单只是刀片的问题了,工艺、进给、转速、冷却、刀具角度都有可能是原因。多分析下吧,不要动不动就相信什么进口刀片。

网友:
把你的用的设备型号,材料直径,材料长度,切削速度,切削深度等一些参数也一起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