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T冲床,维修时有个密封圈叫不出名字, 济南第二机床厂

楼主(2014-01-11):
冲床维修有一种密封圈说不来名字,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只有正反面照片不易确定断面形状,看起来像 骨架油封,橡胶上面一般都有型号的文字,骨架油封唇口内部有拉簧。

拿样品去轴承店问就肯定有答案。

网友:
油封上面都有型号的啊,仔细找一下。
看外形,应该是烧一把火就剩一个刚圈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正反面照片不易确定断面形状,看起来像 骨架油封,橡胶上面一般都有型号的文字,骨架油封唇口内部有拉簧 ...

你的图纸不就是这玩意吗?

网友(点评):
俺那是用密封圈而不是骨架油封。

网友(点评):
请问;如果能改装的话,骨架油封去掉改o型或者m型密封圈也不是不可以对吧?那么其它构件就有所改变。

网友(点评):
密封件是依据使用场合来选定的,有些可以互用有些还是要专用。从照片看是气压式离合器,骨架油封适合轴旋转运动,O型或m型密封圈适合往复运动。

网友:
旋转密封圈

网友(2018-08-27):
干式离合器里面的气封,不是骨架油封。

网友(2018-12-12):
离合器气缸里面用的不是骨架油封,一般油封。也可以叫气封。济二锻的离合器自己造的,所以这些是定制品。外面有卖的。

网友(2022-04-07):
骨架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