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的丝杠间隙补偿

楼主(2014-01-11):
西门子802D数控车,X轴和Z轴均有0.25的逆向间隙,想用间隙补偿消除,不知道怎么用(买的二手车床没有说明书),在参数软键机床长度补偿界面有一个功能键是确定补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修补间隙补偿的,请各位用过西门子数控的大师告知一二,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补偿一般我们公司是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来检测然后补偿,系统里面有专门的螺补序列号,补一个轴基本上要补20到50个段的,这样才会准一点。

网友:
0.25间隙要修硬件了,补偿也没有作用,间隙补偿一般是只有几个um以下的用电气补偿一下,间隙太大了,这个东西就不稳定了,因为硬件的间隙有可能受切削条件的原因,被推到前或后,做产品不稳定的。

网友:
大树上 发表于  前天 21:19
0.25间隙要修硬件了,补偿也没有作用,间隙补偿一般是只有几个um以下的用电气补偿一下,间隙太大了,这个东西就不稳定了,因为硬件的间隙有可能受切削条件的原因,被推到前或后,做产品不稳定的。...

今天Z方向丝杆被拿去修,回来装就有0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有0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么大的间隙,没有补偿的必要了,机器要想正常做产品,还是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