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主参数查询公差等级时,是根据直径呢还是深度

楼主(2014-01-11):
今天查询零件垂直度公差时,发现手册上的主参数的两个D和L,其它位置公差亦如此,比如一个圆孔轴线相对于端面的垂直度,圆孔的直径D和深度L都是主参数。

想问下通过主参数查询公差等级时,是根据直径呢还是深度,按道理是两个都要考虑,但手册上只有一个尺寸范围,是选大的那个作为主参数么?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平时也不注意。
查询公差等级,拟应根据直径。

楼主:
我觉得同轴度、垂直度、平行度等位置公差的精度等级肯定是和大小及长度都有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