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6061感觉太软,有没有硬一点的铝,需不需要什么热处理的

楼主(2014-01-11):
本人想做一个工件,用铝的做,但对铝不太了解,普通的6061感觉太软,请问有没有硬一点的铝,需不需要什么热处理的,xiexie !

网友:
7系列的 比如7075,不过由于该系合金含铜,容易腐蚀

网友A:
铝和Q235钢相比,还是铝硬,但是强度差许多。这是由晶体结构决定的。
便宜的硬铝有y系列,比如Y12.

网友(点评):
铝比A3钢硬,为什么我在A3钢上钻孔时感觉比在铝(A6061)上钻孔难?

网友:
我知道有硬铝,比如7075,好像还能淬火

网友:
工件如果要大面积加工的话,或者粗加工去的余量比较多,零件比较大,即使是LY12也要热处理的。6061铝的确偏软,加工容易产生变形。

网友:
2系和7系属于硬铝合金系列。

网友:
先去问下7075有没有你想要个规格,没有就用6061-T6   这两个没有的话就考虑做硬质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和Q235钢相比,还是铝硬,但是强度差许多。这是由晶体结构决定的。
便宜的硬铝有y系列,比如Y12.

同感

网友(2014-03-13):
我们公司生产硬铝2系列(2024 2011 2014 2017)  超硬铝7系列(7075 7005 7003 7046)  希望可以为你提供帮助,7075硬度相当于304不锈钢了。QQ 370867631

网友:
您用的国产  是次货  你用进口就不会
主要还是要看您 要求多硬的硬度
QQ 443798273 想买进口铝合金可以找我!

网友:
建议成型后做热处理,强度会增加很多

网友:
航空铝材么,

网友(2014-10-15):
6061 HB90  2024HB120 7075HB

网友:
对,看看有没有6061-T6的,要不就进行硬质阳极氧化0.05-0.08mm就行,但是颜色可能会变黄点,注意颜色使用问题。可后期喷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