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重复精度

楼主(2014-01-11):
有一个小轴需要掉头在加工中心加工。用弹簧刀柄夹持工件,两头能保证多少同轴度,

网友A:
看看 买的是不是好的夹头  在一丝   因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买的是不是好的夹头  在一丝   因该没问题

可以批量生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批量生产吗

最求量设计最用夹具碧霄有效

网友B:
调头加工?!可以考虑设计好的工装一次性加工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头加工?!可以考虑设计好的工装一次性加工不好吗??

不行必须要掉头二次加工

网友:
           你这个工件很长吧?要两头加工,同轴度要看夹头的精度,还有一个就是倍进式的计算同轴度。比如夹头近端偏摆0.01,夹长100MM,那最远端就会跳动0.1。所以选用夹头还得看精度和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