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补偿

楼主(2014-01-11):
加工中心刀具补偿 g41  对应的D输入的是直径还是半径啊   有的书说是直径有的是半径    纳闷了

还有看到好多教材加工中心给的程序好郁闷,生产中要用那种程序肯定做不出成品而且全部撞刀
本来想自学学   可是这书上都是按照图纸轮廓直接编出来的    直径20的立铣刀   吃刀15MM,铣15高的凸台一刀过,其他的地方不管了,只加工个轮廓

网友A:
G41刀具半径左补偿,G42刀具半径右补偿,G40取消刀具补偿。后面的D是地址,关键在这地址上的值,应该是半径,没用过是直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刀具半径左补偿,G42刀具半径右补偿,G40取消刀具补偿。后面的D是地址,关键在这地址上的值,应该是半径 ...

看补偿页面最上方那一栏写的是什么,半径就是半径,直径就是直径,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实践出真知,编个程序运行下,看看pos里的三个坐标值得关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补偿页面最上方那一栏写的是什么,半径就是半径,直径就是直径,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实践出真知,编个程 ...

我没机会实践     现在只有仿真系统  仿真里面用直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补偿页面最上方那一栏写的是什么,半径就是半径,直径就是直径,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实践出真知,编个程 ...

我知道复位键能清除G41,不知道能清除G43么

在加工中心的仿真里面显示D
车床里面显示R
因为有的教材说加工中心用D有的说R      但是说D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兄弟经常发这小心被扣分的

楼主:
今天中午回去实验了下  用的仿真系统   通过观察坐标和程序发现  刀具补偿在这里是用的直径   也就是D对应的地址要输入直径值     但是在车床中的刀尖圆弧补偿是有区别的      在车床中使用G41后  如果按复位键 坐标会变了   但是在加工中心里  坐标是不会变的     请问有没实践过的同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复位键能清除G41,不知道能清除G43么

在加工中心的仿真里面显示D

G43是刀具长度补偿,用G49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G43是刀具长度补偿,用G49取消

谢谢   这种基础问题我还是知道的..  复位时刀具半径补偿和长度补偿的状态是不是G40 和G49  还是保持按复位之前的状态
G43正补偿  G44负补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种基础问题我还是知道的..  复位时刀具半径补偿和长度补偿的状态是不是G40 和G49  还是保持按 ...

复位好像不能取消刀补吧!不过用G91 G28 Z0(Z轴回原点)可以取消G43刀补

网友E:
FANUC系统中#5004 ODI里0为半径补偿1为直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NUC系统中#5004 ODI里0为半径补偿1为直径补偿

谢谢   你的回答简短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好像不能取消刀补吧!不过用G91 G28 Z0(Z轴回原点)可以取消G43刀补

哦 谢谢   一直以为g49才能取消刀具长度补偿     直接回原点也可以?中间不用先取消长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