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大横杆的计算题。(第5页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11):
前段时间客户的设备出了点问题,去现场处理了一下。
回来后总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今天琢磨了一下才有了点眉目。
放在这里大家也看一下吧,有兴趣的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结构如图所示。有一根水平放置的大横杆,水平方向2000mm长,竖直方向200mm高,前后方向100mm。
大横杆的左右两端都有竖直的档板挡住,大横杆的左右侧面距离档板均为2mm。
大横杆的左右两端,上面各有一个气缸,气缸向下伸出顶杆,向下压大横杆,向下压的力为F1恒定。
(出题后补充:)两端气缸向下的力,均为F1相等,图中没有写错。图中没有F2。
(出题后补充:)大横杆只是一根光杆,和下面和上面都没有固定的连接,都是浮动的接触连接。
(出题后补充:)大横杆认为是刚体,不考虑挠度,不考虑其微小变形问题。
大横杆下面,有一个力向上顶,如果这个力在横杆的正中间,那么没什么问题,顶起后受力分析很简单。

问题是,下面的力,在偏离中心300mm的地方向上顶,顶上去20mm,
求这时候顶起来之后的受力状况,受哪几个力,力的方向,力的大小。
因为F1很大为几吨,所以大横杆的重量300kg为了简便暂时可以忽略不计。

未登录论坛或是手机上网的朋友有可能看不到图片,可以根据上面的文字描述考虑一下。
看看大家的分析,然后过两天把自己的计算写上来。
就因为这个大横杆的问题,一根螺栓断了,M20的。过两天准备把断螺栓的照片贴上来。
-----------------------------------------------------------------------
讲解及图片贴在第5页第41楼,敬请移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521&extra=&page=5

网友:
好像,就是普通的材料力学计算题

网友(点评):
嗯,后来想想应该不太难,但是当时在现场忙忙碌碌地,就没想太明白,只做了应急处理。

网友A:
大侠,能将锁紧螺钉的位置叙述下吗 谢谢您

网友(点评):
谢谢回帖。作图了,放在6楼了。

网友:
顶起后横杆变形吗?

网友(点评):
横杆不变形。

网友:
如果变形的话是不是先算出挠度来啊。

网友(点评):
大侠,不计算挠度,其实就是简单的力学分析,回忆一下,好像高三物理里面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将锁紧螺钉的位置叙述下吗 谢谢您

好吧,又做了一个示意图,表示螺钉的位置。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学生试试做下看!

网友(点评):
能把横梁及其周围零部件的实物照片一起发上来吗?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第41楼。

网友B:
向上平移20mm,两边墙壁不碍事,,因此F3=F2+F1,F1=F2*1200/600.
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上平移20mm,两边墙壁不碍事,,因此F3=F2+F1,F1=F2*1200/600.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

谢谢您的认真作图及回帖。
正如您所计算的样子,如果 F1 等于 2倍F2,事情确实简单了。
问题是实际上两端气缸向下的力是相等的,都为F1。这时就稍微有点麻烦了。需要多一点考虑。

网友(点评):
按照这种情况,两个气缸的力不可能相等的,否则无法达到平衡状态。

网友(点评):
chenqibin大侠为啥说不能相等,是考虑到气体压缩后压缩量不同所以压力不同的问题么,这一点我们的考虑是将两个气缸连通起来,这样即使压缩量不同,内部空气压力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明白chenqibin大侠的意思了,现在问题就是,两个气缸的力相等,并且实际上达到了平衡状态,需要分析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点评):
可以平衡的,横杆左端会翘起,右边还有个支撑力

网友:
偏载?反向也相同,先留着位置看图片。

网友C:
估计大侠的横梁是偏了,两侧螺钉是被顶断的。断的螺栓位置估计是右下那根。
估计不用等到顶起200mm了。具体算要看看大侠两侧的支撑和压力缸同横梁的连接方式是刚性的还是浮动的了。要看两侧挡板的截面惯性矩了。
不知道我猜对没有。
如果对了,我就继续沿这个路子写写反计算。如果错了,我就在这当学生听讲了。

网友(点评):
嗯,你说得很对,两侧螺钉确实是被顶断了,不是右下,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受力分析。横梁就是一个光杆,和周围的东西全部是浮动连接,没有固定,这个条件确实必要。

网友(点评):
受大侠提醒,俺把浮动连接的条件加到主题里了。

网友(点评):
恩,浮动连接的话,两侧弓起长度就能得到平衡了,我就沿着这个算算看。还望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大侠,我倒是觉得应该是右上角那根螺栓先断。

网友(点评):
呵呵,茉莉说说你的见解呗

网友(点评):
因为没具体算,所以只能确定是上面的先断,应该是左边的可能性大一点,不好意思,刚刚在底下写错了。我觉得在作用的时候,横杆和挡板应该是有接触了。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我上面已经写了,螺栓是被顶断的。意思就是横梁倾斜,导致整体长度增加。子子大侠说不考虑挠弯,所以就成了最简单的三角关系。然后按照图中的距离分布,才有认为是右下螺栓的想法。

网友(点评):
来吧,俺承认,看了19楼羊角山大侠的认真回帖,俺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发现题目里,应该是右边的螺栓先断。题目是一个简化版,实物与其略有出入,实物是左边断了。zero大侠了不起。

网友(点评):
恩,你第一次回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不用这么正式。我在重建下模型,哈哈。

网友:
为题如下:
1.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梁变形,则不能用常规方法分析;
2.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梁无变形,则就是单纯的向上运动,可以用常规方式分析;
3. 在F3的作用下,并且横梁向上移动20mm,两个气缸的推杆是否缩回?
3. 气缸的缸径是多少?
4. 气缸在当前气压下的推力是多少?
5. M20的性能等级是多少?  气缸的推力是否已经大于M20的屈服强度?
把以上问题搞清楚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题如下:
1.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梁变形,则不能用常规方法分析;
2.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 ...

为题如下:
1.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梁变形,则不能用常规方法分析;
=>横梁材质较强,按照不变形来处理。
2. 在F3的作用下,重300kg的横梁无变形,则就是单纯的向上运动,可以用常规方式分析;
=》按照常规来分析就可以。
3. 在F3的作用下,并且横梁向上移动20mm,两个气缸的推杆是否缩回?
=》气缸的推杆缩回。
3. 气缸的缸径是多少?
=》缸径大约是250左右,暂时不考虑,为了简化问题,认为F1为恒定。
4. 气缸在当前气压下的推力是多少?
=》气压大约为0.4MPa,一个气缸的推力大约2吨,为了简化问题,认为气压恒定。
5. M20的性能等级是多少?  气缸的推力是否已经大于M20的屈服强度?
=》12.9。  螺栓的事儿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练习受力分析。
把以上问题搞清楚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点评):
楼主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佩服。

网友E:
我认为两个气缸受到横梁的力是不相等的,但是气缸输出力却设为相等,那么结果是两个气缸一个将被完全压缩,另一个不会被压缩

网友:
看来横梁的变形很大的呀,导致那个螺钉会断。那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F3=F1+F2
过来听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横梁用的材料较强,加之截面较大,所以认为是没有变形的。单纯从力的大小来看,F3=F1+F2没有任何问题,图中没有F2,或者说F2与F1相等。问题是F3的位置偏心之后,还如何保持平衡。

网友(点评):
有一边会跳起来的吧,是不呢?

网友(点评):
嗯,杆会倾斜。

网友:
前辈,看起来这个题挺简单,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考虑麻烦了:
1.左右两个F1和F2均为气缸出力,根据前辈上面的叙述,应该是恒力。
2.在F3作用往上时,因为F1 F2均为恒力,所以按图中,应该是左侧先离开底部支撑。
3.当左侧的支撑力为零时,可以根据材力,计算横杆在F3的挠度,以及在左、右端面的转角。
4.如果左、右端面转角范围超过2mm的间隙,和挡板就会接触,挡板就会受力。
5.那么接下去的计算就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F1、F2为恒力,再加上两侧间隙较小,比较难实现整根横杆上升20mm的要求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就是,计算时,要随时检查两端面是否与挡板接触,如果接触,材力就没办法算了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横杆左右端面的转角,不会很大的。抱歉没有说清楚,此题不涉及材料力学,实际上只是基础力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两个气缸受到横梁的力是不相等的,但是气缸输出力却设为相等,那么结果是两个气缸一个将被完全压缩, ...

谢谢您的认真考虑。气缸受到的力,与气缸给横梁的力互为反作用力。
而气缸给横梁的力,单纯地来看,取决于气压乘以活塞受压面积。
两个气缸通过管路连通,则气压相等,活塞也一样,所以气缸发出去的力是相等的。
所以横梁受到的气缸的力,也是相等的。
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上面两个相等的力,下面一个偏心的力,怎样才能达到平衡。

另外您说得一个压缩另一个未被压缩,也是一个不错的hint,谢谢。

网友:
请大侠明确下横梁下方的两个支撑,浮动的方式怎样?
梁应该是有翻转,梁两端距离侧板只有2mm,会顶在侧板上,目测图上的尺寸断掉的螺栓应该是左下角的

网友(点评):
所谓浮动,就是只接触而没有连接。 阁下分析得非常正确,确实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那就没有问题了,横杆转动左侧翘起来,不考虑摩擦力等横杆对两边侧板的力相等的。看图上左下角受力点距离螺栓要比右侧近得多,左下角螺栓所受拉力要比右下角大得多,且两侧螺栓所受剪力是相同的,所以断左下角螺栓。

网友(点评):
您的分析和我出题时分析的是一样的,直到看了19楼我才知道我错在哪里。再考虑考虑,这题居然比我预想的还要有趣。

网友:
这个好像翘翘板,偏心一顶不是左边就翘起来了吗。

网友F:
我同意10楼的。

网友(点评):
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G:
我的分析如下:浮动梁不作为分析对象,上支撑梁和下支撑梁各自分析
各自列力矩及力平衡方程;我的计算结果是左下连接处受力1.35F1,右下0.35F1,左上右上各为F1.
由此结果推断应是左下螺栓断裂。
还请大侠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2 20:36):
输入错误,应该是1.65F1左下处受力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不过和我的计算结果不太一样,不知是否方便画个简图啥的。另外主要这题要求的是对杆进行受力分析,而不是螺栓,求螺栓的力还缺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同意10楼的。

太厉害了,佩服一下羊角山大侠~

我在主帖画的图是一个示意图,实物与其略有出入,实物的结果是,左侧的螺栓断掉了。不过原理是一样的。
想问一下大侠的是,横杆右端,有没有向上发生位移?看动画好像到了最后,横杆右端也没离开支撑点。

下面是您贴图的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分析如下:浮动梁不作为分析对象,上支撑梁和下支撑梁各自分析
各自列力矩及力平衡方程;我的计算结果 ...

谢谢您的认真计算。
我计算的结果是,横杆的左下角与左板相接触,其力为3F1.稍微有些不同。实物确实是左边螺栓断裂。
不知可否简单介绍一些计算过程及算式。

网友H:
吾料左下角螺栓易断,今观各位发言及楼主确认,果不其然。

机械结构乱纷纷,
虚功原理概括尽;
局部服从于整体,
处处协调天下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吾料左下角螺栓易断,今观各位发言及楼主确认,果不其然。

机械结构乱纷纷,

处士大侠,欢迎光临~

刚才俺读了19楼羊角山大侠的帖子,重新审视了一下问题,发现一件事儿。
按照俺写的题目,左边螺栓貌似没问题,右边会断。。。。。。反省中。。。。。。

当然了,题目只是一个理论探讨,实物略有出入,实物是左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士大侠,欢迎光临~

刚才俺读了19楼羊角山大侠的帖子,重新审视了一下问题,发现一件事儿。

虽说该是右边断,
实际断的是左边;
电脑分析虽好看,
只是不见F3。

网友(点评):
哈哈,逍兄根我最初的观点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厉害了,佩服一下羊角山大侠~

我在主帖画的图是一个示意图,实物与其略有出入,实物的结果是,左侧 ...

就我的分析来说,右下角应力大写,然后是左下角。你可以看看JPG那张图,右边支撑部位没有分离。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试试移动横梁不在中间的话,螺栓受力还可以减小。

网友I:
这其实是个很简单问题,大家想远了!在初中就学过力的大小和作用点。简单地说F3要顶起横梁,首先要使横梁“平衡".不管是什么力。最终要使F3左右两侧受力大小相等。才能顶起。LZ要求计算F3所以我以为F3=4F1.

网友(点评):
按照您的这个结果,横杆受力分析,向下为两个F1,向上为4个F1,并没有达到平衡。

网友:
把这个东西倒过来就是个压荞面饸饹的机器。假如左边固定,右边压,比右边固定左边压省力。要断螺栓也是左边断。上边两个螺栓受力基本相等。

网友:
因为你横梁上的力偏心了,所以横梁肯定受力后变斜了,左高右低,左边横梁下角和右上角顶着两边挡板了,左右板子收到的轴向力相等,虽然也有纵向的力,但是螺栓主要是受到轴向力而断的,虽然左右两边挡板受到的轴向力相同,但是你固定挡板的受力位置不同,左边的位置几乎比右边低200mm,所以左边的下边的螺栓受力最大,其次右边下面-----右上----左上

网友:
还有f1和f4并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没有达到平衡就断了,f1只有和螺栓的屈服强度有关系,具体自己画图求,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在这里纠结

网友J:
看到前面有大侠用有限元算了,我也献丑简单算一下:
横杆的材料是钢,考虑重力,两端分别为2吨的力,除了横杆以外,剩下的部分均由刚体模拟。

1.从底下的云图可以看出来,横杆确实是可以举起来20mm的,这与我开始的预测差别很大。
2.左端支撑反力:102581N,右端支撑反力:102817N;左端支撑反矩:2.137e7Nmm,右端支撑反矩:-9.406e6Nmm。
3.楼主图中F3,仿真得到是44330N。
4.所以,应该是左端下部的螺栓受力最大。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下,冷水黄金前辈的提醒,由于两端挡板与横杆端面的接触设置问题,以上计算都是有误的。是两端无间隙的情况下得到的。明天我会重新设置一下,给出仿真结果,在此非常感谢冷水黄金前辈!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期待您的下一个结果。

网友:
如果把杆按理论尖角计算,对角度长209.975mm=~210mm。
两侧间隙4mm,左边上升42.9,右边下降2.2mm,对角顶抵到两端了.

F3已经上升了27mm,足已达到要求。

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不过抱歉,没看明白啥意思,能否在拨冗解释解释。。。。

网友(点评):
围绕右下半球形凸台,左端上升,直到左下角顶封头;右端下降,直到右上角顶封头;此时左升42.9,右降2.2,F3升27.1

网友(点评):
CAD画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当然如果装配不合理或加工有误差,就会出现一端先顶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大侠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我的分析来说,右下角应力大写,然后是左下角。你可以看看JPG那张图,右边支撑部位没有分离。如果有兴趣 ...

谢谢羊角山大侠的回复。事实上,在向您问问题之后,我就打开CAD画了一下,发现果然右边支撑部位没有分离。

右边支撑部分没有分离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hint,我出题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思路,使我对客户现场当时的问题和疑惑都得到了解释,对您的认真回复再次深表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羊角山大侠的回复。事实上,在向您问问题之后,我就打开CAD画了一下,发现果然右边支撑部位没有分离。 ...

太客气,论坛是大家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地方,我不也从这题里得到一些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看到前面有大侠用有限元算了,我也献丑简单算一下:
横杆的材料是钢,考虑重力,两端分别为2吨的力,除了横 ...

根据32#冷水黄金前辈的描述,可以看出来,如果F3处上升20mm,横杆是顶不到两块挡板的。(图1)
回复本人31#,真的是献丑,由于参数设置,计算结果是不对的,现在更正如下
横杆的材料是钢,考虑重力,两端分别为2吨的力,各接触面摩擦系数0.01(便于收敛),
除了横杆以外,剩下的部分均由刚体模拟。(图2,位移;图3,mises应力)

1.和各位大侠料想的一样,右端确实没起来,甚至左侧都没有接触到挡板。
2.左端挡板支撑反力、反矩均为零(未接触),右端挡板支撑反力、反矩:81N 和 8715Nmm (可忽略);
   F3处支撑反力:33087.4N,右端支撑反力:9188.7N。
3.总结一下:确实是把问题想复杂了,有限元结果对分析螺栓失效基本没有起作用。

就本人31#的粗心大意,向各位道个歉,希望那个错误的结果不会误导到别人。

网友:
重要的问题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这种布置是理想状态两边气缸压力,伸出位移等等。实际情况则不是。实际杆在气缸等作用下位置是斜的。那么斜的杆突出的夹角对螺栓有一个拉力。这不应当是计算题。应是常识类。如遇双气缸、油缸地话杆地运动是有不确定性的。

网友:
F1的力在实际中应该是很关键的,顶起不是中间,所以会偏。F1大于或小于偏的那个力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H:
楼主,左下角的螺栓是不是F3顶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32#冷水黄金前辈的描述,可以看出来,如果F3处上升20mm,横杆是顶不到两块挡板的。(图1)
回复本人31 ...

非常感谢您的认真回复,事实上,我开始也是和你想的一样的,出题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两边档板碰不上。我在看了19楼的帖子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您的认真回帖再次表示感谢。

下一页第41楼我贴照片了,敬请移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左下角的螺栓是不是F3顶断的?

实物肯定是断了,肯定和F3有关系。

至于题目么,只是一个力学分析的练习题,所以这一点不必追究,嘿嘿。

在下一页贴了解释,欢迎拨冗移步。

楼主:
占楼,准备贴答案贴照片了。

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与回复,自己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考虑方式,仅供诸位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委婉指出。Best Regards。

首先说这次只是一个普通的力学问题,和材料力学关系不太大。
一个水平的横杆,上面两个力,下面一个力,如何保持平衡。
前面有朋友说过,下面的力偏心,上面两个力相等,这没法平衡。
确实如此,但是实物已经平衡了,就需要考虑为什么,需要再找找其他的力。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A。横杆倾斜的较多,这时两边都会接触两边的挡板,这样就受了档板的力。
受力情况分析如下。

B。当横杆倾斜的不多时,两端都没有碰到档板,右端就没有起来。
事实上,这道题的情况,就属于这种。这种情况的受力分析如下。

下面是 羊角山 大侠的解析动画。借用于此处。特此感谢!

下面是 茉莉素馨 大侠的3D解析图片。借用于此处。特此感谢!

关于受力分析,想说的就是以上这些。

就是说这类问题,列出一个方程组,然后解方程组就好了。
方程组包括两个部分:

力矩平衡:  顺时针力矩之和=逆时针力矩之和
力的平衡: 在每个方向上,合力为零。

如果力矩不平衡,那就是还有未注意到的力矩,把它找出来,计算就好。

---------------------------------------------------------------------------------------------------------------------------

事实上,出题的时候,一直以为是A的状态,直到看到19楼羊角山大侠的贴图,才注意到右端的问题。
在CAD里重新画图旋转,发现题目中的情况,两端并未接触档板,才知道是B的状态。
前面茉莉大侠在道歉,实际我也在心里道歉。如果直接写答案的,自己的考虑也是不足的。
所谓出题,其实是一个共同探讨的过程。
大家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俱有所得,就是好事,这也是老鹰版主创办此平台的意义。

B的结果和现场情况也是相符的,右边的档板,上半部分有明显的撞击痕迹,都撞出浅坑了。
右边档板出坑之后,右边就不能正常上升了。
实际工况中,有时是F3,有时是正中间向上的力,
正中间向上顶的时候,右边被坑卡住,左边的上升量就更多了。
左端上升的量超出了预留量,所以左边就出问题了。

实际情况中,横杆是一个类似下图的结构。
限于时间和条件和公司关系,我不能够把结构全部画出,下图仅供参考。
手头没有3D软件,下面这图是用2D画线画出来的。

现在分析起来,应该是左端上升过高,超过了那个方孔的位置限制,
每次都敲那个方孔的上边缘,于是方孔上部的键槽受不了了。
拆下来时发现,键槽已经由[]变成了﹝﹞的形状。
键槽在变形的同时,有一个向外的力,推测是这个力,把左边档板的螺栓给顶断了。

最后发一张俺在现场修理时候的照片。
大部分操作都是客户现场员工帮忙操作的,我只做点打磨的工作。
工件上有接触痕迹的地方需要打掉,然后用打磨机打出了一个C7的倒角。
C7啊,在图上画的时候只是一小段直线,打磨起来要好久。
到弄完之后,发现手握拳都没劲儿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工作不易,大家努力,马年吉祥,再接再厉~
最后对认真参与及光临此帖的每位朋友表示感谢~

以上。

子子

网友:
只是M20的螺钉好像被剪掉,任然感觉不可思意!是冲击载荷还是疲劳破损?几吨的力应该不能让12.9级的螺钉坏掉!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从螺栓断裂的位置来看,不是剪断的。而是被拉断的。上面图中带方孔的板子,那里有个键槽。键槽被迫向上偏,键被迫倾斜,向外顶,把板子向外顶,就把螺栓顶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右侧下面的断了吧,是不是啊,为了平衡力右面的液压缸压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准备贴答案贴照片了。

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与回复,自己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螺钉断了,分析杆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准备贴答案贴照片了。

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与回复,自己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压力只跟负载有关啊,怎么还需要外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根据32#冷水黄金前辈的描述,可以看出来,如果F3处上升20mm,横杆是顶不到两块挡板的。(图1)
回复本人31 ...

问下大侠,你的有限元在这里用了接触分析吗?还有如果完整建模,那么螺钉连接处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点评):
建模需要简化啊,如果不是研究螺纹,直接把螺钉的螺纹部分的单元tie上就行,接触面还是要定义接触条件的,一般的分析,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我做的这个用的是硬接触,摩擦系数0.01。用的是abaqus,可以参考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例子,《ABAQUS_有限元分析实例详解》(石亦平)。ansys接触的设置也差不多;就是螺栓的bolt load的设置不太一样。

网友:
首先没有导向,这样受力左右容易偏的。

网友:
详尽的图文并茂"解题"步骤,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冷水黄金  当然如果装配不合理或加工有误差,就会出现一端先顶的问题。  发表于 昨天 08:46

这是个设计问题。顶是必然,不顶才是偶然。

网友:
F3的位置偏离中心,而两个气缸的直径相等、压力相等、气管相通,横杆倾斜是为必然。设计者真高。看来日本的设计师也是高手如云啊。对于以认真、细致著称的日本机械设计行业来说,也未必就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如何如何。

楼主:
写点东西大家分享,本来理论上讲应该是件好事,但是放到什么山上唱出来的歌听起来就不一样了。
出个力学题目没必要把实际工况全给你摆出来,题目里有F1有F3,就是没有实际中的F2,为嘛,为了简化题目。
本来两个气缸是分别单独调整压力的,客户人员有时会自行调整,之后压力就和开始不一样了。
什么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把什么东西摆台面上,要是非找点不好的东西出来,还真就没有不行的时候。
批这批那批到最后,批成了习惯,还真就看不出来谁有点长进。所谓发展技术,有时候还真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莫动气。有些东西都放出来,也就没人看了,太高了。哈哈。至少我认为小鼻子的这个设计还有其他的环节在里面。不会如此的简单。

网友:
拉断一颗12.9级的螺钉需要281.9KN的力,我们设计过程中需要不断的验证。
谢谢大侠,做的很棒,很好的案例,虽然没有太大的难度,但这种严谨的态度与耐心的做法很值得我学习!
拜读了,谢谢!

网友K:
大侠,我昨天有点好奇,装螺钉的基体材质是什么?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一般按照等强度原则去选择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大侠的横梁是偏了,两侧螺钉是被顶断的。断的螺栓位置估计是右下那根。
估计不用等到顶起200mm了。具体 ...

为什么不是右上角的那根断裂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其实是个很简单问题,大家想远了!在初中就学过力的大小和作用点。简单地说F3要顶起横梁,首先要使横梁“ ...

看到这个贴的分析时我在考虑F3应该是多少。既然楼主公布结果是左边的螺栓断裂,那么左边的螺栓因为大横杆的倾斜收到横杆的作用力。同时大横杆会受到端盖(螺栓)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也参与到横杆的平衡受力中。所以我觉得F3=2*F1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成立。后面的分析我还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个贴的分析时我在考虑F3应该是多少。既然楼主公布结果是左边的螺栓断裂,那么左边的螺栓因为大横杆 ...

您提到端盖给的力,请参考一下42楼里的A情况,应该和您说的情况比较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侠,我昨天有点好奇,装螺钉的基体材质是什么?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一般按照等强度原则去选择螺钉 ...

螺孔一端为铸钢。
考虑到受力较大,所以我们选择的是12.9的螺钉。想知道这类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

网友M:
上面力是一定的,下面用更大的力顶起,有没有谁考虑过上面气缸的感受?力把握不住会不会爆缸?还有最后大侠是怎么解决这种情况下横杆是平移上升的?

网友:
谢谢子子大侠!每次看您的帖子都会有很多触动、收获;希望大侠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面力是一定的,下面用更大的力顶起,有没有谁考虑过上面气缸的感受?力把握不住会不会爆缸?还有最后大侠 ...

大侠的分析很有道理,昨天核算键槽受力时,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又发了个帖子想讨论一下。
连接在下面。这个问题有些东西还是不是很明确。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049&page=1&extra=#pid2692527

网友(2020-06-28):
子子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计算的第一种情况(横杆倾斜较多,接触了两端挡板),为什么忽略了右端那个固定支撑的对横杆的支撑力呢。按分析,横杆左端已经翘起脱离了支撑,此时,左端支撑力为0,但横杆右端下降,虽说此时接触了右端挡板,但也相当于“压紧”右端支撑,此时右端支撑应该对横杆有个作用力。
这里我个人愚见,望子子大侠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