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配合

楼主(2014-01-11):
选择配合的时候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选的,各位大侠有没有计算方法确定配合的?

网友:
过盈配合,可以计算。
可参考--《过盈联结的设计、计算与装拆》,许定奇、孙荣文编著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的呀,看你要啥配合,就按照优先配合来选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