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夹具闷头的配合

楼主(2014-01-11):
车空心零件时顶尖需要做闷头工装,闷头和工件的配合怎么选?

网友:
你可以把闷头加工成锥形嘛,这样精度就高了

网友:
支持2楼,,,,,,,,,锥形紧配合。长3米直径260mm的管子,就是那么加工的,,,,

楼主:
锥形怎么固定?

网友(2014-02-10):
闷头加工成锥形,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