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提问,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4-01-11):
请问各位高手:

如图所示,当用三坐标机计量出6个孔的位置度为Φ0.01,以此时孔的中心评定同轴度为Φ0.02,那么实际同轴度能否认为是合格的?

我的疑问是,当计量出6个孔的位置度为Φ0.01时,可否认为在Φ0.02的区域内的所有点都是A基准。

网友A:
什么叫做“在Φ0.02的区域内的所有点都是A基准”?

网友:
应该是以中间的Φ100孔为基准标Φ6孔群的位置度吧

网友(点评):
是呀,感觉怪怪的!

网友B:
兄弟,你基准选错了吧?直径6的孔轴线和直径100的孔轴线怎么可能会有同轴度?
如果标的话,感觉直径150的应该是虚线,然后同轴度应该标在直径150的圆上。。

网友C:
你的图上明确注明Φ0.01同轴度,实测Φ0.02当然不合格。三坐标可以根据零件上的6个孔拟合出分度圆,然后导出基准轴。这个基准轴是唯一确定的,虚拟的理想的一根轴线,不是一个圆柱形区域。

楼主:
Φ150的理论圆是中心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上明确注明Φ0.01同轴度,实测Φ0.02当然不合格。三坐标可以根据零件上的6个孔拟合出分度圆,然后导出 ...

6个孔评定的分度圆是三坐标评定的最理想的那个圆,但是这个圆要求的条件是位置度Φ0.035,可不可以认为凡是能满足位置度Φ0.035的中心点都是有效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在Φ0.02的区域内的所有点都是A基准”?

6个孔也可以作为中心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基准选错了吧?直径6的孔轴线和直径100的孔轴线怎么可能会有同轴度?
如果标的话,感觉直径150的应 ...

同轴度的基准是6个孔的中心拟合成的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孔评定的分度圆是三坐标评定的最理想的那个圆,但是满足这个圆的条件是位置度Φ0.035,可不可以认为凡 ...

可以这么说。给定一个确定的被测件,三坐标可以计算出这个“最优的”分度圆。但是要知道,不同的三坐标厂家有不同的软件算法,会导致根据六个孔的实际位置确定出的分度圆有细微差别。这个差别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基准A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