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接头的结构有何用意

楼主(2014-01-12):
液压缸前端的万向接头,
1处的结构可以理解成磨削用的顶尖孔么?
2处的是不是就是储存润滑脂的?

网友:
我的理解:
1处就是一个螺丝孔,用途不明了。
2处可以储存润滑脂,可以刮污物。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类似气缸头部的活动接头,用万向的方式在弥补实际中零件的加工误差。

网友:
应该是加工工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