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交换钢管“出汗”

楼主(2014-01-12):
中间热交换管壁厚约6mm左右,低碳钢,牌号不明。
中间热风是天然气燃烧热风通道。
当温度达到300度时,热交换管内壁四周像人出汗一样有水珠,并且从有水段开始就这样(是工人讲的,我去迟了,只看到水印),然后汇集到下面和下中雨差不多。

而在此热交换器前段几米远,也有一段简单的水箱式热交换器(仅一根大管子从水箱中间穿过),并无“出汗”现象。

网友:
貌似是典型的化工计算问题。
有一些条件还想确认一下。
1. 300度指的是入口温度也就是图中上面的入口温度是吧 。
2. 想知道下面的燃气出口温度降到了多少度。
3. 燃气里是否含有水蒸气,水蒸气含量和气体压力,可以反算出露点。
4. 管内流速多少,流速过快的话,上下有压力差也会有一些影响。

ps:没计算不知道露点会不会那么高,大侠确定不是管子漏水了?估计没漏,漏的话你去看的时候也能看到。

网友(点评):
很多人都看到是冒汗。 肯定不是漏。进口600度左右,出口250-300度左右,气流速度约12m/s,他是按风机估算的,我怀疑风速不对,外面水约6-10度左右。

网友(点评):
百度天然气水体积含量约18%

网友(点评):
抽风机产生微负压

楼主:
请老鹰帮忙把这个帖子移到热交换器或机械设计版吧

网友A:
谢大侠搜索点评提供数据。
俺把2003年买的《化工原理》教材给翻出来了。
在 干燥 那一章仔细研读了一下。

水汽体积比18%,近似认为水蒸气分压为18%。(这一行还需要推敲)
大气压101325Pa,微负压,认为是100000,则水蒸气分压为18000Pa
百度查 饱和水蒸气表,露点近似为58度。

大侠说冷却水温度为10度左右。应该是下端进口温度,
此处靠近管壁的地方气体温度较低(当然与流速有关),
如果此处气体温度低于58度,就会出现凝结现象。

可否问一下大侠管径多少。气体部分貌似是环形区域,内径多少外径几何。

-------------------------------------------------------------------------------------------
在之前的换热器没有结露,估计是因为气体温度较高,大于600度,
提供了足够的热量,超过了结露的蒸发潜热,把结露的部分又给蒸发了,
或是气体温度过高,换热器的气体一侧壁面温度较高,也就不会结露了。

简单分析如上。其实心里没底,十五年前学过的东西,一直没使用过。
楼主大侠也可以在其他化工网站上确认一下,注意是化工而不是化学。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指点,换热管外径219,壁厚6,长5米,共8根无缝钢管,水套外径1136,壁厚8mm,因火力不大,水比较冷。

网友(点评):
目前只是试运行,温度较低,后期将会提高100-200度。冬季水温低,水流量大,进出水温度都比较低。

网友:
正常现象了,看大侠解析,学习学习,感谢楼主抛出问题

网友:
建议将冷却水温调到15度以上,最后在2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大侠搜索点评提供数据。
俺把2003年买的《化工原理》教材给翻出来了。
在 干燥 那一章仔细研读了一下。 ...

准确计算需要知道:
干湿球温度计中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值.
根据所读两个温度值查相对湿度对照表得相对湿度.
根据干球温度查水的饱和蒸汽压表,得干球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汽压值.
用所查得干球温度下的水的饱和蒸汽压乘以相对湿度,得空气中水汽的分压.
再根据空气中水汽分压查水的饱和蒸汽压表,该分压对应的温度就是露点.即水的结露

我根据重庆的年平均值相对湿度结合这个季节大概计算了一下,露点在12-13度之间,其实很简单LZ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当时管壁的温度就可以大概知道,

解决的办法:调节循环水冷却水的的进水量。

网友(点评):
内部温度很难测到。如果屏蔽热气,肯定不准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确计算需要知道:
干湿球温度计中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值.
根据所读两个温度值查相对湿度对照表得相对湿 ...
准确计算需要知道:
干湿球温度计中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值.
根据所读两个温度值查相对湿度对照表得相对湿度.
根据干球温度查水的饱和蒸汽压表,得干球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汽压值.
用所查得干球温度下的水的饱和蒸汽压乘以相对湿度,得空气中水汽的分压.
再根据空气中水汽分压查水的饱和蒸汽压表,该分压对应的温度就是露点.即水的结露

我根据重庆的年平均值相对湿度结合这个季节大概计算了一下,露点在12-13度之间,其实很简单LZ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当时管壁的温度就可以大概知道,

解决的办法:调节循环水冷却水的的进水量。

谢谢回复。大侠是搞化工方面的么。
您提到根据干湿球温度来计算湿度然后水汽的分压,但是现在现场情况估计是这样的。
现在问题是在换热器内部,而且是高温200度左右,气体流速较快,所以无法设置湿球温度计。
所以暂时根据楼主大侠提供的水蒸气体积分率,来计算水蒸气分压。
根据道尔顿分压定律,体积分率可以近似认为等于其分压比,所以用总压强乘以体积分率,可以得到水蒸气分压。
另外主要楼主的管道里流动的是天然气,所以在这里不太适合用一般空气的湿度,而用水蒸气分压来求湿度来求露点的方法。
大概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热心帮助,真要完全算清楚,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有较大难度。简单计算也得要热力学、传热学,再深入点必须有材料学、流体力学方面知识,更精细的就要对如何检测、数据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大侠是搞化工方面的么。
您提到根据干湿球温度来计算湿度然后水汽的分压,但是现在现场情况 ...

谢谢大侠教诲,我是做化机的,工作两年多,还是个菜鸟,希望大侠不要介意。
我看到冷却水靠近壳层,因为之前有碰到过外壁凝结水滴,就理解为换热器外壁凝结水滴,
管束内部凝结水滴,我的计算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教诲,我是做化机的,工作两年多,还是个菜鸟,希望大侠不要介意。
我看到冷却水靠近壳层,因为 ...

工作辛苦了。我以前是学化工的。干了两年化工就不做了。
湿球和露点这一块儿内容,我在大学时没怎么学好,后来工作中用到了自己复习的。
感觉化工机械比单纯的机械还要难一些,受力分析和金属材料同样要考虑,还要考虑物性相变传热传质等等。
加油吧,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辛苦了。我以前是学化工的。干了两年化工就不做了。
湿球和露点这一块儿内容,我在大学时没怎么学好 ...

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
管层温度300°水能以液态存在,压力在80bar以上了。
化工原理还得回去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
管层温度300°水能以液态存在,压力在80bar以上了。
化工原理还得回 ...

那个地方,只能说,气流的中心温度为300度,气流到壁面,有一个温度梯度分布,到了壁面,壁面附近的气体边界层的温度估计也就100多度了,然后管壁内部也有温度梯度分布,管壁的两个表面,气体接触处为100度左右,液体接触面为入口水温10度左右,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内外都是300度的状态,而是一个递减的温度梯度分布,有温度梯度也就意味着有热量传递,也就是传热计算中最基本的傅立叶定律。这里可以参考化工原理里传热那章,里面圆筒壁的热传导和对流传导的项目。

网友:
在教科书里找了一道近似的例题套了一下。温度分布近似为。
气流侧温度递减为258度,管壁温度差为2度,水侧温度差为10度。
也就是:气流中心280度,管壁气侧23度,管壁水侧20度,水侧10度。
就算水侧给热系数再大一些,管壁气侧估计在30度附近,管壁附近的薄薄一层气体的温度也就在三十多度。
可以看出管壁附近气体温度低于露点温度58度,所以管壁附近的气体会结露。

或者说,30度左右的气体,在大气压下能承载的水汽含量为4%左右,
入口的气体水汽含量为18%,则多余的部分,便以液体的形式流下来了。

如果说解决方案,前面有朋友说过提高入口水温,是一个办法。
还按照上面的温度差来算,入口水温提高后,管壁气侧的温度也会提高,高于露点的话就不会结露了。
提高水温也需要外加能源,如果觉得浪费,不如就在换热器下面加一个盛水的部分,反正压力也不高,就是排水麻烦一些。

网友:
又搜了一下天然气含水量。貌似商品天然气已经除水,冷却到-30度也不会结露。
不过楼主大侠的工况貌似是天然气燃烧后的气体,那样的话,燃烧后生成的水成分应该较多,应该是这部分水结露了。
燃后气体的含水量不容易查到,要不取样测一下也可以知道其水蒸气含量,有助于判断是否结露。

网友(点评):
我比较赞成网上的18%,当然可能更多。这个现象比较明显。工厂不具备检测采样环境及条件。现象明白了,也就此打住了

网友:
热交换器外壁温度有多高,会不会是因为外壁温度低了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附着在外壁上了。
因为看你的描述说水温只有8到10度,所以会不会是水的流量过大导致水温上不去,而导致外壁温度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