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场上大多都是渐开线齿轮

楼主(2014-01-12):
市场上大多都是渐开线齿轮,他相对于其他种类的齿轮有何优点?求解答!还有空间齿轮的特性是什么?

网友:
谁拿大片刀逼你用了吗,有这傻问的功夫自己查查历史。我一直觉得帖子的质量越来越水

网友(点评):
自己一个人躺在单人床上,看着天花板,觉得它比“大虾”更寂静了

网友:
天花板恨铁不成钢啊 ,呵呵

网友A:
渐开线齿形能得到恒定的传动比,如果是直线齿的,传动过程中,轴的转速就是波动的,就好比链轮传动一样,是波动的,但渐开线就没有这个弊端,速度始终恒定。

网友(点评):
一直很佩服处士,不管是技术还是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齿形能得到恒定的传动比,如果是直线齿的,传动过程中,轴的转速就是波动的,就好比链轮传动一样,是 ...

谢谢,那空间齿轮的特性是什么样的?跟平面齿轮一样吗?

网友(点评):
请具体而言。

网友:
实际上符合啮合原理的齿轮形式并不少,但是都没有大规模应用,一是因为渐开线生产容易,工艺成熟,测量简单,一般非特殊环境都能应用,至于弧形齿等齿轮形式虽然也能用,也满足恒速要求,但是没有表现出必须替代渐开线的优势,所以应用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