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加工直径整体突然会变小0.05-0.1,再做一个工件可能就好了

楼主(2014-01-12):
磨出来的工件锥度基本没问题,就是直径整体突然会变小0.05-0.1左右
在不动任何的情况下,再做一个工件可能就好了,可能只小0.01了
中心架重复调试过N次
直径量仪重复校准过N次
现在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请求帮助。

网友A:
好设备啊

网友B:
没看明白,外圆?内孔?

网友:
看一下轴向定位的可靠性

网友C:
直径多大的零件?

网友:
机床间隙问题了,我这数车也是这鸟样,没办法,老板买的经济型中的经济型,能凑合就不错了

网友:
那个中心架大概就是十万

网友D:
只要找到了规律,就会有解决办法。你所述的现象,可能是进给系统的间隙问题。磨第一个零件时消除/减少了某一方向的间隙,所以再磨第二件时,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找到了规律,就会有解决办法。你所述的现象,可能是进给系统的间隙问题。磨第一个零件时消除/减少了某一 ...

问题是找不到规律呀!这几天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多大的零件?

直径7MM长度9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外圆?内孔?

外径7MM长度9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

砂轮静平衡是好的啊,你所说的指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设备啊

设备肯定是好的,就是撞过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径7MM长度97.5MM

数控么?

网友F:
盯住量仪,磨小了的时候量仪是不是零,是零就换量仪,不是零就是数控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你们不是不用量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盯住量仪,磨小了的时候量仪是不是零,是零就换量仪,不是零就是数控系统问题

我都盯量仪很久了,换了一个量仪问题依然存在。后来换了一个中心架,目前暂时稳定!仍在观察当中…………

网友(2014-02-21):
真是土豪
1、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量仪报警了?
2、量仪报警了大多说明量仪测量是准的,导轨是不是静压的?如果不是静压的不排除导轨爬行,可以调整最后精磨的进给速度,取消暂停时间,减小速度变化差异试一下。
希望能帮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盯量仪很久了,换了一个量仪问题依然存在。后来换了一个中心架,目前暂时稳定!仍在观察当中…………

跟中心架有关系么?

网友:
楼主,新人没看懂照的图片~~。。

网友(点评):
高科技一般小厂买不起的玩意。

网友:
机床用来多久了,是不是丝杆间隙问题》以前是不是,系统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还有就是电压稳定不。
量具先不叼他 取下来用千分尺量。
注:电压是重点,应为我们这里手动外圆磨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以前有个25个千瓦的气磅他一打气的时候电压就底就磨不好。
后来安变压器就解决了。

网友:
在砂轮进给的方向架一个表座,每次进刀观察表,看进刀量是不是和你预想的一样。不一样重新进刀!

网友:
好贴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4-06):
电压还能影响啊,学习了

网友:
可以架个表座打机床轴向重复定位精度  每个连接点都测试一下  一级一级地排除

网友:
应该是径向定位才对  又犯粗心的毛病了-_-||

网友:
可能是机床问题吧

网友(2022-04-13):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22-07-19):
问题可能在液压中心架上。长期工作,可能液压油温度升高,造成液压压力不足。中心架定位变化,冷却后又恢复了。需要增加液压冷却机构。

网友:
两端中心孔的误差会影响工件在轴向的相对位置,从而会影响到直径。至于第二个会好,是中心孔凑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