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振动盘的振动和噪音隔离起来?

楼主(2014-01-12):
因为振动盘较大,振动传递到地面,导致旁边机台也有小振动,这种小振动影响很大,有没办法将振动盘架子的振动和振动盘的噪音隔离起来??不胜感激

网友:
1、振动盘底下加个适当的减震器或隔震器就可以有效阻隔振动传递到地面。

2、降低振动盘的噪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隔音罩。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很多振动盘就是噪音大,但是没什么振动。加了隔音罩(里面有加隔音海绵)效果很好,

网友:
加装MISIMI 的防震垫效果不错   就是这MISIMI的防震垫挺贵的;一只要1K多。

网友(点评):
刚去看了,完全可以使用国产的产品替代。MISIMI 的产品很多都是国内厂家生产的说。

网友:
垫海绵会好很多。

网友:
在振动盘周边挖防震沟

网友:
看哪个方便,把其中一个与地面用吸震材料隔离开。
另一个,看看两个会不会在某频率共振,这个你再隔离也没用,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把其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打几个孔,就有效果

网友:
可以参考下汽车的隔音和防震设置,这个之前也想过,可惜没机会去做

网友A:
呵呵  几块优力胶就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几块优力胶就搞定啦!~~·

看起来很简单,请教具体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