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直径8MM 双棍送料 怎么防止线材的扭转

楼主(2014-01-12):
线材不是很圆  送料时出现不同方向的转动

网友:
在前面加一个眼模把他拉圆行不

网友(点评):
是个不错主意 就是材料有些浪费 谢谢

网友A:
前面的角速度比后面的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角速度比后面的快就好了。

这前面的角速度  指的是转速吗  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大转速   但这又会产生什么益处 想不明白唉

网友(点评):
就是转速,你想想,前面的快些,后面的慢些,那么线材就会处于绷直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前面的角速度  指的是转速吗  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大转速   但这又会产生什么益处 想不明白唉

试过了   上下两个轮线速度弄成差速也试过了

网友(点评):
你的qq多少,我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