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陆卡尺有时候总是蹦数,好几百的乱蹦?

楼主(2014-01-12):
为什么广陆卡尺有时候总是蹦数,好几百好几百的乱蹦?(劲手78/分)

网友:
坏了嘛。哎,数字的就是坏。

网友:
多半是坏了,有时候卡爪移动过快也会丢数

我对广陆数显卡尺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一把数显卡尺用了5年,还很好

网友:
真心不喜欢数显的

网友:
数显卡尺怕强磁场。靠近没法用的

网友:
不说拉倒,一说就来气,也是这几把牌子的,一到下雨天或者像现在这样的冷天就没法用,找个电吹风烘一下,赶快用,过一会又不灵了,这把尺就我一个人用,保护是做的没问题的,我93年一把日本三丰的尺,用了12年没问题,最后还是被别人摔坏的,国产的真的没法用了,钱没省下来,耽误我多少事啊。

网友:
要想湿度大卡尺不跳,在卡尺表面少许涂点黄油即可。

网友:
国产设计寿命就那么长,坏了就丢吧!

网友A:
呵呵  国产卡尺都差不多,也就这个样了

楼主:
国产有好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国产卡尺都差不多,也就这个样了

有好的吗?

网友:
还是带表卡尺好用,不用担心温度,湿度。只好不摔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好的吗?

有啊 !~~三丰的就可以啊!~~·就是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三丰的就可以啊!~~·就是贵哦

我查了一下三丰的尺子,有的600。700。而有的才100―200。有的是国产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好的到底好在哪里?新手请教!

网友:
我们单位的也这样 就怕下雨阴天 总之怕湿

网友:
用点120#航空汽油清洗一下尺身(或找油漆工要点天拿水用干净布擦干净)。数显的量具一般都比较怕油污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