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电机控制X-Y两个方向的直线传动??请诸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4-01-12):
如何用一个电机控制X-Y两个方向的直线传动??请诸位大神指教.

网友:
控制两方向同步动作简单,一个电机控制两轴单独动作就不如两电机控制方便了

网友:
加个转向机构

网友:
这得用两个电机吧

网友:
在直角坐标系内,你说的直线就是一条斜线。电机要分X  Y的话。那就用一个电机 按斜线的斜率,来陪齿轮比。这样还不如,直接就把一个电机 装成斜的。要是 直线 的斜率 是可变的 ,那就必须用两个电机。

网友:
一个电机只能走轨迹了,用绳或链条牵引

网友:
我个人瞎想
如果只应用一个电机不应用其他动力的话,单一电机只有两个输出,左旋和右旋,如果实现二维运动,那就需要作出牺牲。例如xy向都只能单向或往复循环运动。或是可否通过高速和低速来实现?好像也不太可能。

网友:
一个电机控制两个方向不灵活,还要加其他的机构

网友:
楼主 可以参考 汽车的 差速器

网友:
一根轴上并列两齿轮,XY方向上各带一根齿条不就可以吗。不过这只是简单情况,具体要看XY的实际运动情况。

网友:
不加斜齿轮和离合器比较困难

网友A:
用离合,但两个方向同时运动时,轨迹的斜率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离合,但两个方向同时运动时,轨迹的斜率是固定的。

嗯嗯,也想过用离合器,再加齿条的机构。

网友:
轴上加一对锥齿轮可以吗?

网友B(2014-07-05):
一个电机控制x-Y两个方向的直线运动的方法:电机传动一套垂直的啮合齿轮和与此同轴的两只偏心盘【两只偏心盘互相垂直】,偏心轮上的连杆分别带动x和y方向的滑块作直线运动。

网友(2016-10-18):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机控制x-Y两个方向的直线运动的方法:电机传动一套垂直的啮合齿轮和与此同轴的两只偏心盘【两只偏心 ...

请问,可以给个示意图详细讲解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