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实现螺丝旋转到哪,就在那固定.反方向也是

楼主(2014-01-13):
用什么零件,机械机构能实现a?不用螺母`旋转到哪,就在那固定

网友:
再整个螺母上去锁紧

网友:
有一种快锁螺母可以,不过锁紧力较小,不能震动。

网友:
在侧面打一个支紧螺丝不就好了

网友:
加个背母就行啦

网友:
加个紧定螺钉固定。

网友:
在螺杆上套上大力点的弹簧就行啦。

网友(2014-02-13):
楼主在做弯圆机吗?

网友:
加个锁扣垫片,能行的

网友:
锁扣垫片